求救啊。 铁芯外径。功率。转速,电流确定。怎么设定绕线参数啊

楼主(2013-09-10):
铁芯外径71厚度35mm 9槽。转子与铁芯间隙0.5mm   磁钢3对。6片。表磁是4.1左右。 功率要求650W。转速要求12000 电流3A内。电压36V  怎么绕线才好那。

网友A:
你说的是无刷电机?是总电流3A还是每相电流3A?不明白这3A所指的意思也就不知道你用多大电压,也不知这铁心有几槽,估计没人能回答。

网友B:
电流3A功率要到650W?电压要达到210伏.....

网友:
又想马儿跑得快 又想马儿不吃草 做梦去吧!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无刷电机?是总电流3A还是每相电流3A?不明白这3A所指的意思也就不知道你用多大电压,也不知这铁心 ...

铁芯外径71厚度35mm 9槽。转子与铁芯间隙0.5mm   磁钢3对。6片。表磁是4.1左右。 功率要求650W。转速要求12000 电流3A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无刷电机?是总电流3A还是每相电流3A?不明白这3A所指的意思也就不知道你用多大电压,也不知这铁心 ...

铁芯外径71厚度35mm 9槽。转子与铁芯间隙0.5mm   磁钢3对。6片。表磁是4.1左右。 功率要求650W。转速要求12000 电流3A内。电压36V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提问。也不太熟悉。这样的已知数可以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3A功率要到650W?电压要达到210伏.....

铁芯外径71厚度35mm 9槽。转子与铁芯间隙0.5mm   磁钢3对。6片。表磁是4.1左右。 功率要求650W。转速要求12000 电流3A内。电压36V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提问。也不太熟悉。这样的已知数可以求吗

网友A:
且不说铁心槽数和磁钢数,就是3个3A36V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65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不说铁心槽数和磁钢数,就是3个3A36V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650W的。

应该可以做到的。我这边的电机有36V。3.5A 660w的做过的。外转子的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做到的。我这边的电机有36V。3.5A 660w的做过的。外转子的无刷直流电机

等你做出来了高价卖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做出来了高价卖我一个

已经做出来了。转速8000.36V. 铁芯外径53 。叠厚35.效率82% 功率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做出来了高价卖我一个

现在就是想做个1.2万转的。铁芯由53改成71了

楼主:
由外转子。改成内转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做个1.2万转的。铁芯由53改成71了

请问你的功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功率是怎么算出来的?

客户要求这个功率。所以才要绕线啊。。。怎么绕才是这个功率。这个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转速8000.36V. 铁芯外径53 。叠厚35.效率82% 功率660

是3.5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5A吗?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5A吗?

绕出来了。0.86*21砸。并绕。电流3.2.。转速9000.功率600W。。。离一万2有差距啊。Y接法。。。

网友:
36V3.5A有660W,颠覆了传统的物理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做到的。我这边的电机有36V。3.5A 660w的做过的。外转子的无刷直流电机

拜托,物理常识,功率=电压*电流 你电压36V,电流3.5A怎么能达到660W?????36*3.5=12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