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hantom升了3.16後,無法啟動電機(已經解决了)

楼主(2013-09-10):
求救.........升了3.16後,跟足指示,基本全部正常,但是無法啟動電機,
用的是华牌Devo10,升級之前還在飛的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高级校准,室外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高级校准,室外指南针校准。

全部做了,也行

网友:
闪灯正常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校准遥控器。高级校准,室外指南针校准。

已經解决了,多謝提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經解决了,多謝提點

请问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后我也好注意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解决了,多謝提點

是什么地方没做到位呢?解决就好,祝爽飞!!!

网友:
你看问完藏着掖着,走了!

网友:
我以前不升级的时候不用预热,升级完了以后就需要预热了,不知道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以后我也好注意查找

就是要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
重新校遥控器,学习了。

网友:
在DJIde升级提示上,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没当回事呀!

网友:
控沒校準當然沒辦法解鎖樓主升級後都沒再檢查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