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4.0求助:自旋不平

楼主(2013-09-10):
今年新春版的250DFC套机,之前3.0的时候就一直自旋不平,锁尾不硬,所以一直就放着了。前两天刚升了4.0,全部默认设置,发现自旋很不错,大喜过望啊。但因为尾巴中立点没有调好,所以只飞了一个电就收工了。昨晚调了下尾巴中点,顺手把尾巴传动的几个伞齿给换成黑的了,其他地方一概未动,3GX设置也未动(只是设中立点和左右行程)。结果今天下午飞的时候,自旋很难看了。表现是:
1、右旋(顺时针)时,机身向右后倾斜,必须向左打副翼同时向前推俯仰来补偿;
2、左旋(逆时针)时,机身向左前倾斜,必须向右打副翼同时向后拉俯仰来补偿。

这是何故?之前自旋不是很好吗,十字盘未动,相关3GX设置也没动过啊。

另外,锁尾还是很软,没有450上用GP790那种很硬能急停的感觉,不知道这和尾巴的虚位有没有关系?滑块不动的情况下,尾桨向一侧折叠,两桨夹角可以正负10度来回动。这个虚位是由蟹爪和桨夹之间的连接部分产生的。可尾桨从未炸过,怎么会有这么大虚位呢?大家的250双推上也会这么大虚位吗?

网友A:
一开始平后来又不平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平后来又不平不懂了

问题就在这里,我也搞不明白,本来自旋(快自旋)挺好的,基本不怎么跑,可只是换了几个尾传动的伞齿再调了下尾舵中立点后就不行了,基本是东倒西歪的,郁闷啊

网友:
进DIR模式重新跑一次

网友:
lz现在补偿的手法就是有副翼慢速自旋的手法啊

网友:
小鸡就是这样的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吧,在看看!

网友:
你说一开始是平的,后来重设尾舵后就不平了
我猜是你重设尾舵时反扭力设错了
尾舵软停的问题,我觉得是怕轴传的问题而改的吧,怕硬停扫齿
我的450自旋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
4.0到低升级了什么

楼主:
感谢4楼7楼,DIR重新跑了一遍,十字盘也重新调了一下,自旋已经好很多了,虽然还会有点儿跑,但至少已经是平的了。

另外,把尾舵延迟量直接设到100%,锁尾利索多了,至少左旋急停比较硬了。

看来还得仔细研究

网友:
今天又升级了一次4.0,效果真不错,自旋基本不飘了。其实软件已经做的很好,飞机机械要调好,效果才能出来。

网友(2013-12-25):
学习了,不知道3GX4.0和 KDS EBAR V2 比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