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10):
听说E700是120度十字盘.

不知道我E720可以使用120度十子盘吗?> 通用吗?

另外看E700尾舵是外 挂的  我E720可以买连杆球头来实现E700的外 挂尾舵吗?

不知道2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E720可以升级E700吗?

网友:
饭总你也有问题的时候吖,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
E700是135°的倾斜盘。12mm主轴。E720是15mm的
舵机外 挂需要点动手能力才能做到。我相信你可以。
据说E700在零件上小了E720一号。这两台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机型。E700是全新设计的纯电直升机。而E720兼顾了油电转换和3C/3D设计。
还是买一台吧……
我的E700还没到,订的带动力套装版。

PS:不知道E820和E720的尾管粗细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用E820的舵机座就行了。

网友A:
e820和e720尾管一样粗,可以购买改装件,上海雷虎旗舰店有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20和e720尾管一样粗,可以购买改装件,上海雷虎旗舰店有现货。

是否是换了800尾管,大小桨 就是800级别了? E820?

网友:
最大的不同就是暴力程度

网友:
LS都是有钱人啊。。。

网友A:
对呀,换了800的尾管和大奖就是820了,但是还是和原生820有区别,主要是e820的桨夹摇臂比e720厚,e820的斜盘金属臂有区别,头罩的支柱,安装方式,电机座是一体的,尾舵机后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换了800的尾管和大奖就是820了,但是还是和原生820有区别,主要是e820的桨夹摇臂比e720厚,e820的斜盘 ...

如果有区别,我比较担心的是强度问题,不知道E720该E820后 是否对强度要求更高,我可不想空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区别,我比较担心的是强度问题,不知道E720该E820后 是否对强度要求更高,我可不想空散.

支持饭饭改一台试试

网友B:
今天对比了一下鲲鹏,感觉e700机身超小,每次塞电池的时候都有点痛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对比了一下鲲鹏,感觉e700机身超小,每次塞电池的时候都有点痛苦

为啥我都是在10秒钟之内毫不费力轻松装好电池接好插头呢
我用的花牌6s5200的,电池线从电池板下面穿过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果然线整理一下好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都是在10秒钟之内毫不费力轻松装好电池接好插头呢
我用的花牌6s5200的,电池线从电池板下面穿过的 ...

我每次撒亚拓700的时候都要十几分钟 而且遍体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