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天地飞7时送了一个模拟器,怎么才能玩四旋翼的模拟飞行?

楼主(2013-09-10):
如题,我看了一下,只能玩固定翼和直机的,怎么设置才能玩四旋翼啊?

网友A:
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怎么在软件里飞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在软件里飞四

在软件里找到四旋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

我用的是凤凰的模拟软件,怎么设置,请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凤凰模拟器4.0的版本才有,选择模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