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702坏了吗?

楼主(2013-09-10):
用华科尔2702在250上,将2702数据清零后,没有设置,接上舵机后,升降舵往上推,舵机没反应,别的控制都正常,控飞别的飞机也是正常的,是2702坏了吗?

网友A:
数据清零?最基本的总得设吧。
你看下华的V450D01说明书,里面有RX2702V的使用说明。

网友:

我也是2702,也用在250,现在我也没搞定呢

网友:
2702用在250上相当合适!
250上曾用过MB,金鱼怎么也调不好!
CX250的身,飞越的FBL头和轴传,亚拓的尾,配上小小而轻的2702,相当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清零?最基本的总得设吧。
你看下华的V450D01说明书,里面有RX2702V的使用说明。

我以为是先将舵机臂调平后再设置,要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