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乱抖!知道的求解答!视频

楼主(2013-09-10):
星期天去外场飞,正常飞行4电后机子开始出现 正螺距不稳定  飞机偶尔出现往上蛙跳··下来检查没发现异样,测试第6电开始出现上下蛙跳·落地吧所有连接线重新插了一次 再次起飞 还是一样,第7电出现上下加左右抖动,机身震动不大,在地面可清晰看见舵机在工作,但不是舵机跳舵,慢慢的变得很厉害·算我运气好吧·没有炸鸡!求解决方案!当地模友说是K8出现问题  求证实!

网友:
又是K8出现问题

楼主:
求解啊· 如果真是K8 我好换陀螺!郁闷得很

网友:
要是震动不大,舵机不会跳舵,那就是K8的问题

网友A:
  不一定是K8的问题 我的450SE装ZYX也出现过楼主的状态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 我是重新拆装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K8的问题 我的450SE装ZYX也出现过楼主的状态 我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 我是重新拆装一次就好了

主要是正常飞行4电后由轻微变严重的

网友B:
看看尾轴弯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轴弯了没有?

检查正常·

网友:
舵机抖舵?

网友:
看上去就像大浆螺丝宁太紧一个感觉

网友:
7分调试,3分飞行

网友:
中午手痒想去摸会儿450,正好有两块花牌满电怕大肚子就去飞,外面太阳太大就去后院飞,一去后院发现太阳也挺大了,一牙咬牙不管了去飞。结果还没飞起来 450向前倾斜抖了一下,突然想起来昨天看到有位魔友类似的帖子,就拍了此视频,马马虎虎拍的忘记把K8拍下来了,不过仔细看还是能看到K8的蓝壳子。?firsttime=5.451

网友C:
视屏声音和画面不同步,请谅解。飞机也是到了一定的转速开始向前抖,这会不会是 传说中的K8 “怕高儿温”。看楼主是在太阳地下飞了四颗电才出现状况,我的才几十秒就出状况了。我和楼主一样也求解!

网友:
额,山寨的真的要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屏声音和画面不同步,请谅解。飞机也是到了一定的转速开始向前抖,这会不会是 传说中的K8 “怕高儿温”。 ...

应该不是高温· 以前更热的天  我一天要飞30电都没出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高温· 以前更热的天  我一天要飞30电都没出现过

可能是震动吧,这段时间我换了马达,飞机震动厉害,准备换 轴承的,看你飞机也是 噪音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