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方向跑偏

楼主(2013-09-10):
我的凤凰模拟器方向老是跑偏,飞机一动就向左偏得厉害。方向杆的设置已经按提示设置了无数次了,尽量的仔细在设置方向盘了,还是依旧跑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面设置,十字盘设置成普通模式!

富斯9的控,全英文,不知道是哪一个选项设置

楼主:
在模式选择那里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模式了,还是照样跑偏,会不会是控本身有问题啊?遥控器有翻新机的存在吗?

网友B:
软件和遥控器校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遥控器校对下

怎么校队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遥控器校对下

是不是进入凤凰模拟器后的校对,那个校对我已经进行了几十次了,还是不行,照样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遥控器校对下

直升机的话,一起飞就往左猛窜,拽都拽不回来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反了,往反方向推下看看他回的来不

楼主:
不是设置的问题,我方向杆根本就没动过,另外想问下,我的富斯9玩模拟器的时候不能装高频头,装上就玩不了,其他人是 不是这样啊?我问卖给我的人,他说他自己在玩的时候可以装高频头,完全没影响。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D:

起飞有一点偏左是正常现象,只要起飞后能修正即属正常。

楼主可换个模型,例如亚拓700,550这样的大机,或50型油动训练机,应该稳定性更好。

供参考。

网友:
富斯9玩模拟器的时候不能装高频头,确实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固件

没有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有一点偏左是正常现象,只要起飞后能修正即属正常。

楼主可换个模型,例如亚拓700,550这样的大 ...

我换了很多个飞机了,直升机和固定翼都换了十多个了,都是同样的问题,固定翼的话,还没起飞的时候就来个90度左转弯,然后才会起飞,起飞后10秒左右是一条直线飞出去,然后又左转了,期间就只动了油门,任何方向都没动,直升机的话是一离地就往左边横着飞。

网友:
小建议:

1.先将软件中的遥控器选择出来,分别动油门杆和方向杆,检查舵面是不是有错误的;
2.软件本身的设置是不是有错误;
3.把机子的重心位置改了(这个概率比较小);
4.重新校准遥控器;
5.检查遥控器设置(这个遥控没用过)
6.卸载干净重新安装。

网友:
校对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刷固件

没刷固件不知道具体怎么调,我给你说一下原理,富斯9校准有两步:第一步是居中校准,这个你应该没错. 第二步是行程校准,应该是这里问题,校准时一定要把摇杆打满,不打满的话那就没什么曲线可言了。

网友:
凤凰4.0 ,大赛跑偏,向左,打点右舵微调就好了

网友E:
看看控的中立点是不是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