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头疼问题滞空只有6分钟,,,,求救

楼主(2013-09-10):
如题

650机架
4822 690kv
1260桨
5200 35c电池
中特威40a
有人能帮帮忙吗?
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空机约2700g
我还要载重约1.5kg
但空机都只能滞空6分钟载重可能低更多...

网友:
你几个轴?什么飞控?四旋翼就别想1.5公斤载重了

我今天下午才测试的,700MM六旋翼,4822KV570,ATG仿APC1238桨,4S5200电,飞重3870克(负重1200克),悬停加慢速航线7分48秒,SUPERX黑匣子显示电机负载平均约66%,电池充电4300mAh。

建议检查:
1.电机座是否水平?
2.1260桨螺距是不是太大了?
3.电池充满了?容量是否缩水?
4.重心是不是严重偏离中心?
5.风是不是很大?

网友A:
怎么这么重。。。4旋翼的?我的6旋翼 4225 390kv,5200mah 20c,铂金30A,山寨1447桨或者APC1238桨空载20分钟以上,带狗带无刷云台带图传和独立3s供电,新电池第一个循环就能留空15分钟,还有下来3.75v

我考虑第一是不是你电池的问题?什么品牌,用了多久了?

第二是不是桨的效率太低了,山寨桨?这个重量建议能上多大上多大桨,1447,正品APC,或者dji 15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重。。。4旋翼的?我的6旋翼 4225 390kv,5200mah 20c,铂金30A,山寨1447桨或者APC1238桨空载20分 ...

多重啊,轴距多少,这么牛B,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重啊,轴距多少,这么牛B,求指导

具体我也没称重,机架是定制的Y6,700轴距,500g左右,电机6个加电调算110g一个,660g,电池800g,飞控是naza v2+gps+pmu+iosd mini不知道多重,还有线,还有给云台图传供电的3s 2200mah电池,还有狗和无刷云台,图传,估计快接近3kg了吧

一开始我就知道4822效率比4225低一点,但是4822拉力大一点,还有是不是我是6s的原因???

但是LZ的4旋翼空载就有2.7kg我觉得不正常,重在哪里了?机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没称重,机架是定制的Y6,700轴距,500g左右,电机6个加电调算110g一个,660g,电池800g,飞控是 ...

很牛很牛B,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牛很牛B,佩服!

这是讽刺么?我真不觉得NB啊,我还不是很满意,看大家类似配置的时间比我长的有时是啊,我还想弄到带载重20分钟啊

我觉得4822的六旋翼正常带点负重也应该有十几分钟吧

Y6不过就是省了3个机臂的重量而已,4225和4822的效率也差不了多少啊,唯一的区别就是6S,还有就是Y6能上15的桨,我1447桨和1238桨飞十几分钟下来手摸电调电机基本都没温度

网友A:
难道6s比4s真的有这么大的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6s比4s真的有这么大的优势???

当然了,多50%的电量啊

网友:
电池没充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多50%的电量啊

重量也大啊,4s 5200=5.2*14.8=76.96wh  6s 5200=5.2*22.2=115.44wh

多了1/3的电量而已

实际上8400mah的4s电池比起5200mah的6s电池性价比更高,重量也差不太多,电量比6s 5200的更大,电机厂家给的同型号4s 600kv左右的电机力效也都高于6s 400kv左右的电机

强烈建议上8400mah的电池试试,其他我就想不出来了,14.8v比22.2v线损也不会大多少,不会带来本质的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量也大啊,4s 5200=5.2*14.8=76.96wh  6s 5200=5.2*22.2=115.44wh

多了1/3的电量而已

老大,你数学没学好!(115.44-76.96)/76.96=0.5,多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重。。。4旋翼的?我的6旋翼 4225 390kv,5200mah 20c,铂金30A,山寨1447桨或者APC1238桨空载20分 ...

电池是新的飞三次而已,大缰飞控。机体重量假设是2700g,也不可能飞行时间这么短。
具体机重我还没秤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数学没学好!(115.44-76.96)/76.96=0.5,多50%

倒...那算是吧

但4s的完全还可以上更大的电池啊

而且看电机厂家给的数据明显都是4s 600kv左右的高于6s 400kv左右的啊

达普4s 8400mah,460大洋,820g,124.32wh,每wh 3.7大洋,每wh 6.6g
达普6s 5200mah,420大洋,710g,115.44wh,每wh 3.6大洋,每wh 6.2g

电池总的来看还是6s好点,不论重量,价格,还是线损来说

但电机不明白为什么都是4s的力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的飞三次而已,大缰飞控。机体重量假设是2700g,也不可能飞行时间这么短。
具体机重我还没秤过。 ...

电池什么品牌?

大疆什么飞控??重量分布不均?感度太高?

楼主:
大缰v2 飞控,重量算平均,什么是感度太高?我还是新手,不太懂。

楼主:
Desire power 电池4s.  5200.  35c电池确定有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缰v2 飞控,重量算平均,什么是感度太高?我还是新手,不太懂。

感度都不知道???。。。

大疆v2,就是naza v2吧,大疆只是公司名字,不是飞控型号

难道你飞之前都没有连接电脑做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遥控校准,然后飞前也没有校准指南针???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机子是请人组装,校准,所以不是我自己弄的
因为怕自己手残。装不好所以都请人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机子是请人组装,校准,所以不是我自己弄的
因为怕自己手残。装不好所以都请人弄

那先把上面那些问题搞清楚了再飞飞吧,重新做一下基础校准,高级校准,遥控行程校准,然后再校准指南针再飞飞看,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止这点留空时间

网友:
机身太重了吧

楼主:
Tarot 1260 5/6mm 高效碳纖多軸正反槳
我目前始用的槳

网友C:
问题出在桨上,螺距太大了,桨面积又小。造成桨效很低。你换上DJI 1555桨后会有惊人发现。

楼主:
我机架是塔罗650的,可以上1555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