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KM飞控指南针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WKM飞控,8旋翼,IMU安装在两层中心板中间,机架中心位置,GPS安装在中心板机头方向,IMU位置数值为X:0,Y:0,Z:0,GPS为X:9,Y:0,Z:-17;进入校准模式后,水平顺时针一圈绿灯常亮,然后竖起飞机,机头朝下,顺或是逆时针都无法校准,亮红灯,退出校准模式后,黄绿交替闪,提示为指南针异常。校准时,身上手机、钥匙等一律取走,并且在广场,高尔夫球场校准多次,垂直都无法校准,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楼主这个8旋翼中心盘太小了吧,看着非常拥挤,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
可能指南针被磁化了吧,消消磁就好!!我手机不方便找视频,你大疆官网上看看精灵的指南针篇,借鉴一下!我记得我以前给谁帖过

网友A:
这是大疆官网的wiki说明,垂直校准时机头朝下。

还有,官网精灵的支持与下载页面降到有关修复指南针的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新的WKM,

网友:
水平校准时,有时360度是不够的,要稍微多转些,灯就变了,然后再继续下一步。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
水平校准 没问题,转360这后,绿灯就亮了,然后垂直的时候,怎么转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疆官网的wiki说明,垂直校准时机头朝下。

还有,官网精灵的支持与下载页面降到有关修复指南 ...

是的,说明书看了10遍了,机头是朝下

网友B:
能說明一下如下圖~最後一欄的數值是多少嗎???(模)

楼主:
这是调参软件截图和飞控安装位置,请帮我看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說明一下如下圖~最後一欄的數值是多少嗎???(模)

我的调参软件,2.02里没有这一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