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斯9(升级er9x)能用天地飞9II的高频头吗?

楼主(2013-09-10):
请教各位大侠:富斯9(升级er9x)能用天地飞9II的内置高频头吗?
如果能,怎样接线,接收机怎样对码和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的山寨DX6I已内置天地飞高频头!引线主要找出PPM和正负电源就可以了!(论坛上找一下)    对码和失控保护:高频头上有个轻触开关和一个三脚的红绿LED灯是空的(天9有失控保护菜单)把它们装上!对码和失控保护可按天6说明书!

网友B:
不能直接使用!但可以间接使用

网友:
应该不能用,天地飞9用的内置高频头和外置高频头电路看似一样其实不一样,程序固件也不一样,天六的内置高频头或许能改用。

网友C:
天地飞9II的高频头我也买了,到手对比天6一代的电路板完全一样,就是没有对码开关和指示灯,我把这些都装齐发现不工作呀,测量指示灯那里没有任何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使用!但可以间接使用

望高手指教怎么使用

网友:
我和商家说到了,我怀疑是在拆的过程中损坏了,所以商家再发过第二块过来,到时候是什么的情况我再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的山寨DX6I已内置天地飞高频头!引线主要找出PPM和正负电源就可以了!(论坛上找一下)    对 ...

请问是用模拟口吗?还是用富斯高频头接口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使用!但可以间接使用

您的意思是用模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9II的高频头我也买了,到手对比天6一代的电路板完全一样,就是没有对码开关和指示灯,我把这些都装齐 ...

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连接指示灯的电路没有和其它电路(如芯片)相连,如果用指示灯可能需要串联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连接指示灯的电路没有和其它电路(如芯片)相连,如果用指示灯可能需要串联电 ...

对的,少了3颗电阻,加回就可以指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用模拟口吗?还是用富斯高频头接口也行啊?

两个接口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少了3颗电阻,加回就可以指示了

电阻是多少的的?还有开关接上没反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对的,少了3颗电阻,加回就可以指示了

我买到的那块就算加回都没有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电阻是限流用的,我没有找到这么小的,所以就直接连通来测量的,真正要是正常使用的话这个电阻还是要加回的,要不LED很块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到的那块就算加回都没有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电阻是限流用的,我没有找到这么小的,所以就直接连 ...

我的也是,通电后经测试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接口都可以!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或简单告知关键点我的死活不能连到接收机上啊(对码失败)

楼主:
插针的定义,下图从左至右:PPM信号、电源正(12V)、RF指示灯、电源负、FM天线,对吗?

楼主:
富斯9通的高频插口上有5个针脚,从上到下是: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
    4. 地线
    5. 空
对吗?

网友:
    1. PPM信号
    2. 空
    3. 电源正极
    4. 地线
    5. 空
我的天六就是这样接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或简单告知关键点我的死活不能连到接收机上啊(对码失败)

我已经发帖说过了,就算电路一样(实际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程序固件也不一样,不过支持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或简单告知关键点我的死活不能连到接收机上啊(对码失败)

灯和按键接上了吗? 把对码过程讲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和按键接上了吗? 把对码过程讲一讲!

灯没有接,按键接了(接在底下2个接点)
对码过程:
1、接收机接电,长按对码按钮进入对码状态
2、按住高频头对码开关后遥控器开机,遥控器自检完成后,短按对码开关,然后长按对码开关
注:此过程中测试状态灯接点(已注意到了状态灯接点与电路不连通,测试时是将万用表接到相应电路的接点),始终无电压,所以不知道灯如何安装。

网友:
我也用天六的高频头试了,直接接上,接收机对不了码!发现个问题,用示波器测试天六模拟接口和高频头输入端的电平,都能看到有六个输出通道,但是电平是反的,模拟借口是负电平,高频头处是正电平!这是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没有接,按键接了(接在底下2个接点)
对码过程:
1、接收机接电,长按对码按钮进入对码状态

确保高频头天线和电源正确!按接收机按键直至黄灯闪!然后按住高频头按键开控!开控后马上松开高频头按键,不要等控自检什么的!(最好开控1秒内松开)!然后短按高频头按键再长按(2-3秒)!    请多试几次! 只知你接的高频头按键是正确的!不知你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高频头天线和电源正确!按接收机按键直至黄灯闪!然后按住高频头按键开控!开控后马上松开高频头按键,不 ...

又试了多次,还是不行,我是将富斯高频头拆下,将天地飞高频头接到富斯高频头接口上的,难道是要接到模拟输出口?
模拟输出口和高频头接口都是ppm信号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试了多次,还是不行,我是将富斯高频头拆下,将天地飞高频头接到富斯高频头接口上的,难道是要接到模拟 ...

好像有,天地飞的高频头端ppm是正电平,模拟口是负电平!futaba高频头端和模拟口ppm好像都是负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天地飞的高频头端ppm是正电平,模拟口是负电平!futaba高频头端和模拟口ppm好像都是负电平!

谢谢,估计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E:
为什么要换天地飞的高频头呢, 直接换FRSKY的高频头就很好啊。原装位,略微小改一下就好装了。 配合ER9X,简直完美啊。

网友:
有过PPM电压是多少吗?天地飞6A的是0.56V,富斯的是4V哦

网友:
天地飞的东西一大堆,frsky东西还得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换天地飞的高频头呢, 直接换FRSKY的高频头就很好啊。原装位,略微小改一下就好装了。 配合ER9 ...

有好几个天地飞接收机,不想浪费了

网友:
希望楼主成功了别藏着共享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试了多次,还是不行,我是将富斯高频头拆下,将天地飞高频头接到富斯高频头接口上的,难道是要接到模拟 ...

高频头接口正确吗? 天地飞近317稳压起:PPM   正    空     负     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接口正确吗? 天地飞近317稳压起:PPM   正    空     负     空

没问题啊,就是按这种方式接线的

网友F:
现在折腾的咋样了??我也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折腾的咋样了??我也买了一个,。

还是不行啊,最近有点忙,一直没有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最近有点忙,一直没有再试。

应该是程序不同。。不知道天地飞对频的时候是发了个什么信号到高频头。

楼主:
看高频头对频操作说明,感觉是高频头直接与接收机联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高频头对频操作说明,感觉是高频头直接与接收机联络

对频的时候应该是高频头直接与接收机联络的,但天9是在菜单里面设置对频,只要找到控是怎么让高频头进入对频模式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