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能做风扇的电机用吗?

楼主(2013-09-10):
看外面有那种直流风扇说省电 静音。那航模这种电机能带得动那么大的扇叶吗?转速估计没办法 只能选那种低KV的,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

网友:
弄个电调弄个接收机还弄个遥控器?

网友:
電費估計會交不起

网友:
连续使用,散热是问题,电机和电调发热太大了

网友A:
5060电机可以上22寸桨。。

网友:
很有创意的想法,不过估计行不通,

网友:
麻烦事、买个无刷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60电机可以上22寸桨。。

5060的电机好贵的

网友:
估計做起來的話你還是會比較願意買個成品風扇~

网友B:
噪音比较大,XXD2212被我高空炸机炸成正方形。用锤子敲成椭圆形当风扇用。
用过房间的空气流动还行,当场长期的风扇噪音太大。

网友:
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噪音比较大,XXD2212被我高空炸机炸成正方形。用锤子敲成椭圆形当风扇用。
用过房间的空气流动还行,当场长 ...

您的飞机还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飞机还在吗?

炸成碎片了,能捡回来的捡回来修,碎片的当场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成碎片了,能捡回来的捡回来修,碎片的当场丢掉了。

固定翼飞机吧!

网友:
新创意,够新颖,帮忙支持一个。

网友(2013-10-10):
我试过,XXD2212KV980配10寸桨,停电的时候装椅子上当风扇,那噪音,真吹一晚上,人会疯的。

网友:
模型电机设计时追求暴力,高效,没有静音效果,当风扇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