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停练习求解!!!

楼主(2013-09-10):
手上有550,陀螺是Vbar,自旋没话说稳的一塌糊涂。450,陀螺zyx,自旋被我细调的也还行,也是很稳。
手上还有FBL80,这小机三轴没有自旋优化,是不是没有自旋优化的飞机连起来更好些。
另一个问题,有副翼的450是不是就没有自旋优化,没有三轴陀螺仪嘛。
刚过四面的新手求解!

楼主:
坐沙发等大虾

网友A:
有副翼调整得当,旋翼面很平时自旋是不容易跑偏的。但没有自旋优化的三轴却一定会偏,哪怕旋翼面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调整得当,旋翼面很平时自旋是不容易跑偏的。但没有自旋优化的三轴却一定会偏,哪怕旋翼面是平的。

那请问,没有自旋优化的三轴可以拿来练习自旋停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没有自旋优化的三轴可以拿来练习自旋停不?

这个可以。。。我用的 3轴陀螺仪。可能是我没有调试好。自旋要跑。。。一直用遥控器修正。练习自旋还很不错。HOHO

网友B:
有副翼自旋是必须修正的,是周期性主动打舵修正,副翼修正或者升降修正看习惯。我的体会,4秒一圈随时修正,2秒一圈半圈修正,1秒一圈每圈修正,1秒2圈要跑了再修正,1秒4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剩下头晕了
这几天才开始玩无副翼,同样自旋有完全不同的体会,最好别修正,主动修正反而跑了。我试了,悬停好以后,尽管打方向,10多圈都不跑,以前的基本功真TM白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自旋是必须修正的,是周期性主动打舵修正,副翼修正或者升降修正看习惯。我的体会,4秒一圈随时修正, ...

等你练到自旋刷锅时就会发现以前用有副翼练的自旋基本功的重要性了,标准的自旋刷锅不论快慢都是实时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自旋是必须修正的,是周期性主动打舵修正,副翼修正或者升降修正看习惯。我的体会,4秒一圈随时修正, ...

感谢天籁哥那么详细的解答,我现在对自旋完全没感觉,快慢都一样。
补充下,修炼自旋是先慢在快还是先快在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天籁哥那么详细的解答,我现在对自旋完全没感觉,快慢都一样。
补充下,修炼自旋是先慢在快还是先快 ...

刚开始练说不上快还是慢,就以自己最能适应的转速来练,在持续匀速的自旋过程中以不乱跑能定住点为准。找到这个感觉和操作方法以后,逐渐改变自旋速度。我觉得很慢和很快的定点自旋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练到自旋刷锅时就会发现以前用有副翼练的自旋基本功的重要性了,标准的自旋刷锅不论快慢都是实时修正 ...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说基本功白练了是句玩笑话,吃第五个馒头饱了,不能说前四个白吃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同样一个动作,体验过后发现有副翼和无副翼的感觉区别很大。就定点自旋而言,理论上是在定点悬停的基础上加入自旋。有副翼定点悬停就需要十字盘不停地修正,打方向舵加入自旋,仍然要不停地修正。而无副翼定点悬停几乎不需要任何修正(就是大家常说的“脱控”),打方向舵加入自旋后,也不需要十字盘的修正动作或者只需很少的修正,因为陀螺仪替你完成了那些修舵动作。
你说的自旋刷锅离我还比较遥远,自旋圆周和刷锅练差不多了,这个过程中的“实时修正”其实应该理解为连续动作必需的周期性打舵。我说的修正指的是与动作本身的需要无关,但是为了保持飞机在实现这个动作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不得不加进去的那些繁琐的“多余动作”。我觉得我不太适应无副翼的根源就在这里,飞有副翼时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动作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结果干涉了陀螺仪的修正,飞机反而变得不稳了。这两天在刻意改正,手上的动作整齐多了,感觉也好多了

网友:
想练自旋停,还是用有副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自旋是必须修正的,是周期性主动打舵修正,副翼修正或者升降修正看习惯。我的体会,4秒一圈随时修正, ...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左右自旋桨面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练说不上快还是慢,就以自己最能适应的转速来练,在持续匀速的自旋过程中以不乱跑能定住点为准。找 ...

理解你的意思了,慢慢去体会了。就像一个新手问怎么去对尾悬停更稳,这个问题还真没法详细回答,多练啊。谢谢了

网友D:
你会坏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坏手的.

饭总都来了,倍感荣幸啊。为什么会坏手呢?没弄明白,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饭总都来了,倍感荣幸啊。为什么会坏手呢?没弄明白,可以详细点吗?

小机只是娱乐  你按大机自旋优化的去飞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