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NAZA V2爬高中突然返航!

楼主(2013-09-10):
        大家在设置NAZA V2时,“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是否开启呢?我设置了开启!
    昨天在GPS模式下,四旋翼垂直爬高,卫星10颗,当爬升到110米高时,水平距离我26米的四旋翼突然就朝我这方向也就是返航点飞来,吓我一跳,当时就以为GPS模式出问题了,赶紧切姿态模式把四旋翼稳住慢慢降下来。今天仔细的看了看NAZA V2的说明书,上面对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的解释是:当高于100米时,A/E/R三个通道不在中位,或T(油门)在中位以上,在GPS或姿态模式下,且A/E/R/T四个通道数据都无变化,持续时间20秒后,飞行器将自动悬停,之后10秒内A/E/R/T四个通道仍无变化,则认为接收机数据异常,自动进入失控保护。
  我这次四旋翼爬高途中突然往回飞是否就是开启了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造成的呢?
  当时天气很好,没风,GPS模式下四旋翼很稳,就是把油门放到70%左右,遥控器就没其它操作了,会不会因此30秒后就造成四旋翼进入失控保护呢?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不开为好,限制发挥

网友:
idle time功能??

网友:
naza恐高了,自己逃回来了

网友:
NAZA怕怕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这个不错,会自己回来

网友:
被悟空打回来了,呵呵

网友A:
额,我忘了我开没开这功能!!好像是没开哦,不然我穿云100%油门和80%油门都上去过啊,没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忘了我开没开这功能!!好像是没开哦,不然我穿云100%油门和80%油门都上去过啊,没出现你说的这个现象 ...

你爬升穿云时除了油门在100%或80%,其他的操纵杆动的吗?

网友B:
总比不回来的强。回来是好事应该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比不回来的强。回来是好事应该恭喜!

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爬升穿云时除了油门在100%或80%,其他的操纵杆动的吗?

回来总比不回来好!!我刚刚确定了一下,没开这功能~~~

网友C:
刚刚看了功能介绍。感觉这功能跟低电压保护一样。。。。看你怎么用了。一般来说。。多余

小饭团竟然被禁言了。。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看了功能介绍。感觉这功能跟低电压保护一样。。。。看你怎么用了。一般来说。。多余

广告做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控。

福特吧10C

网友:
看说明书解释貌似就是如果你一直不动遥控器,然后飞机飞到100米以外就会自动回来。防止接收机的问题引起的异常。。

估计一般没啥用。。要穿云的就别开了。。哈哈

网友:
回来是好事应该恭喜

网友E:
你的控~或接收機有可能會斷訊~請小心了
別裝機~先測試遠距離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控~或接收機有可能會斷訊~請小心了
別裝機~先測試遠距離會不會有問題?

多谢提醒,呵呵。

网友:
能回来就好

网友F:
最好少用这种“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高级功能。
再就是发射天线等也是按接收机规范安装,发射机与接收射信号不好,也会出问题。

网友G:
感觉是接收信号上面出了问题。机子自动进入失控返航。做一下接收的拉距实验,检查一下控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少用这种“接收机高级保护功能”高级功能。
再就是发射天线等也是按接收机规范安装,发射机与接收射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接收信号上面出了问题。机子自动进入失控返航。做一下接收的拉距实验,检查一下控的天线。

谢谢!

网友:
我就把这个功能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