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技术解答一下A2通道分配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自带的接收机16通道,飞控用7个足够,但是只有F1-F4四个输出口,如果是一个人控制飞机和云台的话,那就至少需要7个接口,如果是这样,能不能并联一个其它的接收机来实现呢?

网友:
估计技术没看懂LZ的问题。。呵呵。。

网友A:
白给楼主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给楼主测试了

哪是测试,花钱买的.........

网友B:
你好,
目前只有4个直通通道。随后的固件版本,会有更多接口。
关于你的控制云台,不用外部接收机就可实现一个控,同时控制云台与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目前只有4个直通通道。随后的固件版本,会有更多接口。
关于你的控制云台,不用外部接收机就可实现 ...

哦?那太好了,这样四个接口也足够用了,这个功能厉害 不过不太明白怎么实现,Z15的GCU不需要外接线了?用CAN实现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太好了,这样四个接口也足够用了,这个功能厉害 不过不太明白怎么实现,Z15的GCU不需要 ...

云台的GCU和 A2 主控, 只要 一根线 从 x2-F4  就可以直接控制了

网友:
A2协议很强大啊。。主控控制飞机不说了,云台的也可以省略 。是不是采用SBUS多路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的GCU和 A2 主控, 只要 一根线 从 x2-F4  就可以直接控制了

谢谢,这下可以放心了

网友:
这次A2的通道映射可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2014-05-17):
引用 楼主:
哦?那太好了,这样四个接口也足够用了,这个功能厉害 不过不太明白怎么实现,Z15的GCU不需要 ...

云台的GCU和 A2 主控, 只要 一根线 从 x2-F4  怎么操作啊,我连接了,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