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视频问题

楼主(2013-09-10):
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我用黑狗3拍摄下来的视频是MP4格式的,用会声会影编辑时导入视频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用AS15拍摄出来的视频同样的格式就能导入,请问是什么问题,求解决~

网友A:
我貌似也遇到过
最后没办法,用格式转换工具转了一次才能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貌似也遇到过
最后没办法,用格式转换工具转了一次才能导入

请问你用什么工具转换,求链接,还有就是转成什么格式~

网友:
会声会影4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什么工具转换,求链接,还有就是转成什么格式~

我就随便找了个转换工具吧
貌似狸窝?

网友:
我也遇到了!狗3拍mp4格式,会声会影10不支持,使用格式工厂转换成AVI的,居然1g的视频压缩成120mb的视频,效果惨不忍睹。转换成mpeg格式的,会声会影又不支持了!难道会声会影就不行么?

网友:
难道要重新下载会声会影4么?

网友:
据我所知,绘影由于是家用级别的非编软件所以不支持帧数过多的视频,你的视频估计是超过了25或者30帧的,所以它读不出来。简单点就用格式工厂转换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视频转换软件就可以了

要转换成什么格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自己确定啊,越高清的,文件就越大。

大小不是问题最要紧就是清晰度,我意思说那个格式最清晰而已~

网友C(2013-10-28):
视频转换软件可以,但这样会让画质变差好多,我的山狗录出来是AVI格式,会声会影也读不了,我也无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转换软件可以,但这样会让画质变差好多,我的山狗录出来是AVI格式,会声会影也读不了,我也无办法啊。
...

搞好了,现在换了会声会影X6的版本可以直接一键导入了!

网友:
用狗自己的GoPro Studio 很好用!鱼眼一键矫正,调色直接用模板,新版还可以加字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好了,现在换了会声会影X6的版本可以直接一键导入了!

goprocn直接下 GoPro Studio 最大的好处是两个狗就可以玩3D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procn直接下 GoPro Studio 最大的好处是两个狗就可以玩3D视频

求下载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下载链接~

这里可以发吗?本来发你短信,要加好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可以发吗?本来发你短信,要加好友才行。

加了~

网友:
GoPro Studio 不属于专业剪辑软件,更适合玩家。我习惯过它后再导入EDIUS剪辑。

网友C:
搞好了,现在换了会声会影X6的版本可以直接一键导入了!
给个网址下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现在换了会声会影X6的版本可以直接一键导入了!
给个网址下载好吗?

我是买的软件!不能给你!

网友E:
我连只狗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连只狗都没有

那就牵只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