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伟力911拆卸碳杆!

楼主(2013-09-10):
爽飞伟力911时飞机尾部着地,尾部
电机
线断了。问题是断在杆里面了,由于杆和机架用502粘住了。不论是接线还是更换电机都是问题。求指导怎么破呀!

楼主:
问卖家也说是走外线但是外线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求指教1

网友B:
传一根铜丝然后焊上新电机的线带过去

楼主:
我把原先的碳杆拆下来了,换了新的杆,而且用橡皮筋固定了。这样下次再出现问题方便拆卸了!就是不敢乱飞了,等找一些容易清除的胶粘上再乱飞吧!

网友C:
用502解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