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T-REX 450 Plus DFC链接华科尔RX1002接受器

楼主(2013-09-11):
准备入手亚拓450,自己现在有华科尔D10控和RX1002接收器,在网上看到有模友说华的1002接收器和亚拓3GX不兼容,特求高手正解,能提供连接方法非常感激,谢谢!

网友:
说不兼容的一定没有用过,我d7-rx701-3gx没有问题

网友A:
T-REX 450 Plus DFC的接收机和3GX陀螺仪是一体的,叫3GX MR,不是通畅所说的独立3GX陀螺仪,所以它不能外接RX1002

独立的3GX跟RX1002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EX 450 Plus DFC的接收机和3GX陀螺仪是一体的,叫3GX MR,不是通畅所说的独立3GX陀螺仪,所以它不能外接 ...

谢了,那这个3GX MR直接可以对频华科尔D10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那这个3GX MR直接可以对频华科尔D10控吗?

很遗憾,3GX MR只能跟亚拓和Futaba的遥控器对频,不支持其他遥控器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3GX MR只能跟亚拓和Futaba的遥控器对频,不支持其他遥控器

我今天刚入手T-REX 450 PLUS DFC和futaba 14sg(带r7008sb发射器)。据店里的调机师傅说不能用3GX MRS接r7008sb,只能换掉3GX MRS或者另外买一个单独的陀螺仪接r7008sb。特来求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刚入手T-REX 450 PLUS DFC和futaba 14sg(带r7008sb发射器)。据店里的调机师傅说不能用3GX MRS接r ...

r7008sb不是发射器,是接收机! 发射器指的是遥控器。
r7008sb当然不能接3GX MR,3GX MR本身就是接收机了,但你的14SG可以和3GX MR直接对频,不需要r7008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008sb不是发射器,是接收机! 发射器指的是遥控器。
r7008sb当然不能接3GX MR,3GX MR本身就是接收机了 ...

手误。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