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A控打开是中点校正,但是一直校正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1):
好长时间没飞了,今天那出来,就这个毛病,一开机GPS后就是中位校正,但是左右动摇杆没反应,之前都是好好的

楼主:
对了,要换动力,5200mah 3s 锂电  40A电调  起飞重量1800g求推荐电机与桨的搭配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
发现是ASW15的2米电滑翅膀改装的载机 设备舱放下面 容易降落整体压扁哦

网友:
这是云雀吧

网友:
不会是接头没插好把???

楼主:
对对,是云雀,不好意思说错了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检查安装方向和输入1通道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安装方向和输入1通道接线

多谢帮忙,功德无量
请问什么动力好呢

网友B:
原来是杂交机,楼上的全错啦,还可以伞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杂交机,楼上的全错啦,还可以伞降的

杂交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