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naza发现遥控器不行求助

楼主(2013-09-11):
遥控器是t6j,没有三档开关,只有一个旋钮开关,每次切换飞行模式的时候都会经过失控保护区域,问题是指向旋钮中心的区域非常小,几乎只有一个点……很难在不看遥控器的情况下改变模式,即便看着切换都很难……怎么会这样,之前玩mwc用它控制三档妥妥的啊,有办法把三个模式的感应区调大吗?多谢

楼主:
起床把行程调大试试。发现发错区了。

网友A:
NAZA最少也要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最少也要天7

就是我说的这个原因吗?

网友:
收个二手便宜控吧

网友B:
有两段开关也能凑合用啊,无非是少一个飞行模式

网友:
入个D10吧!便宜好用手感好几百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段开关也能凑合用啊,无非是少一个飞行模式

嗯,已经这么用了

网友:
换个有三挡的

网友:
換吧!別折騰了~會蛋疼到不行

网友:
上帝,你就不能配个最起码的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最少也要天7

naza乐迪六通路过

楼主:
一般也不用手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