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V1升级后定点不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的那咋V1一直飞的不错,升级后驱动X8很是自如,最近添置了MINI OSD,开始时还不错,只是OSD没有H(距离)的输出,后进行了软硬件升级,OSD显示正常了,但机子本身却定点不稳了,高空时转圈飘,漂移距离有两米以上,低空时漂移距离大于半米,一运动后就定不住,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和大疆的技术帮助一下。

网友A:
升级后要重新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要重新校准一次

哦,我试试

网友B:
据说是要像新装机一样全部校准。什么油门行程、遥控器校准、高级校准。XYZ轴和感度要重新手动输入,还不能是导入记录的。我还没升级过,没有考证。不过调参软件里升级提示是到是有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要像新装机一样全部校准。什么油门行程、遥控器校准、高级校准。XYZ轴和感度要重新手动输入,还不能是 ...

谢谢啦,这可真烦,要拆浆了

网友C:
要全部重新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全部重新校準~

谢谢啦,这跟新装个机子差不多了

网友:
那水平仪效准IMU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这可真烦,要拆浆了

没必要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拆桨。

油门行程不需要拆浆?

网友E:
油门行程不需要校吧,是校电调的,跟飞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行程不需要校吧,是校电调的,跟飞控没关系。

我都校了一遍,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2014-06-15):
请问老高naza 插gps 飞姿态模式和不插gps 飞姿态模式效果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