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悟空闲了两个月貌似不太正常了

楼主(2013-09-11):
首先,刚上天1分钟不到OSD就显示没电了,落下来测的时候电还挺多的
还有就是一起飞就往一边偏,还偏挺厉害的,我起飞前刚做过指南针校准呀,一会儿再校准下遥控器试试

前一个问题有木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该怎么解决?

网友:
额,应该是长时间没工作了造成陀螺仪有误差!电池悲剧了,达不到瞬间放电的最大要求值。不放电的时候电压正常,一旦放电就极速掉电压这是电池悲剧的表现。

网友:
imu校准做了没?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wkm,哪来的高级校准?
看看电压保护有没有设对,电池是否老化
起飞往一边偏是怎么个偏法?说详细点
有IOSD数据的话最好

网友:
楼上都不注意听老师说,是猴子,不是太子

网友:
wkm发到大疆无人机区去

网友:
可能是冬眠了还没完全唤醒

网友:
电池本来就是不断跑电的,充电吧!至于你说的不准就重新做一次校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貌似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接个电量显示器上去,设置下报警电压观察下不就知道了。应该是电池老化,内阻变大导致负载压降大了。
原来我买的做活动的3E锂电就是这样,NND,一阵风刮过慢慢落水里,害我损失一架F450!!!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电池是不是按正确方法保存的,怀疑电池挂了。是每块电池机子都跑偏吗?

楼主:
悲催呀,这批电池都是才买半年呢,还挺贵的,3S5500mah的单块499吧。
前面经常用没问题,这才不到两个月没用,不会这么悲剧吧。
我是2块3S电池并联的,飞了一分钟不到IOSD就显示只剩下11.5左右了。
话说好久不飞,忘记了应该iosd显示11.5还是显示10.5的时候飞机必须下来了。
明天找个安全的地方测试一下,难道是自己记错了?囧

网友A:
你不會是把電池充飽後放二個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會是把電池充飽後放二個月吧!

没,都放到11.5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催呀,这批电池都是才买半年呢,还挺贵的,3S5500mah的单块499吧。
前面经常用没问题,这才不到两个月没 ...

锂电池飞700以下飞机建议单芯报警电压3.6V,这样你的3S就是3.6*3=1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