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关于三维打印机的改法

楼主(2013-09-11):
想着直接用雕刻机改三维打印机,把Z轴设置为向上增量增加一个打印头可行不?看三维打印机也是用并口,设置并口应该容易的多!各位发表下意见。。。。。

网友A:
本来就可以,不过雕刻机改打印机,方向上就是错的!雕刻机越重越好,打印机刚好相反,所以趁早死心吧,花这个钱不值得。

楼主:
重要的是控制方法可以不可以呀,一个雕刻机控制部分42电机下来才多少钱,三维打印动不动就上千了,不知道值到哪里了!!如果控制部分可以就好办了!!

网友B:
只要有人买,它就值……

网友C:
打印方式用热熔挤出还是激光固化还是紫外光固化?

楼主:
要是能打印铝丝就给力了!!

网友D:
3D打印机控制板一般都是usb接口的,驱动的话看光耦,好点的光耦一般都行,改起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