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X30的齿轮规格了

楼主(2013-09-11):
百度百科查询知道的

齿轮每两个齿之间的齿距叫做模数   模数=齿轮外直径/(齿数+2)  于是我用游标卡尺量出来X30装在螺旋桨正下方的那个大齿轮的直径是30.06mm齿轮数是98。也就是说 X30用的齿轮 模数是0.3  那么 我们去淘宝搜索  “模数0.3 齿轮  ” 再根据我们想换的电机的轴径找这些齿轮的内孔径就行了。

大家一起来改造 X30吧  让它更皮实一些。

网友A(2013-10-23):
你好 我是玩X30的。 现在电机挂了。想换电机。上次你跟我帖子说可以换强磁130. 主齿轮用孔径2MM 12齿。 我想知道减速齿轮你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换??因为2MM孔径的齿轮外直径是4.2MM,这个比原配的要大啊,和原配的减速齿轮会不会不兼容。

网友:
x30的体制太差了 伟力v262比他好多

网友:
就电机差点  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是玩X30的。 现在电机挂了。想换电机。上次你跟我帖子说可以换强磁130. 主齿轮用孔径2MM 12齿。 ...

你好  首先 你把原配的螺旋桨下面的大齿轮拆下来,量量看螺旋桨主轴的直径。然后你买个和130齿轮相咬合匹配的大齿轮就行了。反正130塞不进x30原来的电机座里你得把130捆在原来的电机座上的,齿轮距就看你垫点啥了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首先 你把原配的螺旋桨下面的大齿轮拆下来,量量看螺旋桨主轴的直径。然后你买个和130齿轮相咬合匹 ...

额。。。我看你发贴找模数0.3的电机齿轮 以为还是用原来的减速轮。

既然电机绑外面 那看来不用那么麻烦了, 大小齿轮只要配对 电机随便换 电机转速 牙数比计算好 叶片转速不低于原厂的就OK 是这么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看你发贴找模数0.3的电机齿轮 以为还是用原来的减速轮。

既然电机绑外面 那看来不用那么麻烦 ...

实际上 我原来也打算用原来的减速齿轮的,不过搜遍淘宝,模数0.3的主轴齿轮真心太贵,买一个够买模数0.5的减速组3套了。而且,模数0.3的齿轮齿太小了,转起来噪音大,而且还容易扫齿。所以,我早就改变初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 我原来也打算用原来的减速齿轮的,不过搜遍淘宝,模数0.3的主轴齿轮真心太贵,买一个够买模数0.5的 ...

唉。。。我就是买了那家0.3的电机齿轮。确实齿短,转起来磨齿声挺大。先用一轮吧 等减速轮磨疲了 整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就是买了那家0.3的电机齿轮。确实齿短,转起来磨齿声挺大。先用一轮吧 等减速轮磨疲了 整体换
...

  换好电机  记得发汇报帖哦  x30的每个电机的功率管 最大持续电流负载是 7A 这个电流  用180电机都够用的, 放心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好电机  记得发汇报帖哦  x30的每个电机的功率管 最大持续电流负载是 7A 这个电流  用180电机都够用的 ...

我就是上的180电机 这两天没空搞 弄好发照片   不知道载荷能达到多少

网友:
就等楼上几位测试结果了,准备x30电机磨损后也用130电机改。

网友B:
v262比他好多

网友(2013-11-25):
引用 网友B:
v262比他好多

262  电机,能否改更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