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距14 /直径25毫米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3-09-11):
我连电机型号都不知道没法在TB上采购啊,求帮助了。

下面这个是小船原装电机,速度太慢了,要符合孔距14 /直径25毫米的尺寸,要求船速20公里换哪个电机好呢?

网友A:
这是370电机。

网友B:
370的普通马达,换强磁的就足够了,看你的电调是否可以承载更大电流,因为普通的一般也就几A,而强磁的就能达到10多A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0的普通马达,换强磁的就足够了,看你的电调是否可以承载更大电流,因为普通的一般也就几A,而强磁的就能 ...

370的对角安装孔间距  都是17毫米,而我船上这个电机是14毫米,所以应该不是370电机吧?

我船上电机架的孔距  就是14毫米,所以只能装这个尺寸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70电机。

您说是370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A:
有刷电机我一般是在这里查。http://www.mabuchi-motor.co.jp/en_US/product/p_0303.html

刚重查了遍。是280电机。370电机比这个孔距要大。。差点误导你啊。。罪过。

网友:
280的呀,280就真的不好找了,在航模上用的很小

网友:
楼主搞个小无刷,喷射艇吧 好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我一般是在这里查。http://www.mabuchi-motor.co.jp/en_US/product/p_0303.html

刚重查了遍。是 ...

呵呵,您客气了。我后来也查了下的确是280.

如果换非280又要换电机架,这样工作量就大了,而且船体是普通朔料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还是想搞个强磁版7.4V20000转的280电机您觉得可以吗?毕竟我速度只要求15--20就行了。

网友:
我不追求速度,家里的那条双马7004仍然是原配。玩航模,先要找到自己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