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做FPV需要使用广角的摄像头吗?

楼主(2013-09-11):
最近刚刚上了FPV装备,摄像头是淘宝最便宜的30元的。

感觉图像还凑合,就是视角太窄了,特别我是用四旋翼做FPV。

前方很远地方的东西,也只能看一小块。

我感觉只能把摄像头垂直向下,看到地面,可以根据地面的标志物飞行。

摄像头向前的话,我就更本不知道飞机在什么位置。

大家用不用广角的摄像头啊?

网友: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3.6的镜头就可以

网友:
用狗就行了

网友:
看兜里的银子咯

网友A:
兄弟你那镜头偏色不,我几十的头,绿色都变红色了,效果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那镜头偏色不,我几十的头,绿色都变红色了,效果好差

图像没问题,接42寸的电视看了,觉的凑合。

网友:
这你都凑合,难道是我显示器问题,我的反正太严重了,准备买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那镜头偏色不,我几十的头,绿色都变红色了,效果好差

你摄像头得了色盲症

网友B:
想飞得快,必须用广角,越大越好,但不能牺牲图像质量,推荐用山狗的镜头,160度广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飞得快,必须用广角,越大越好,但不能牺牲图像质量,推荐用山狗的镜头,160度广角

用了广角后,飞到50公里的速度一点感觉也没有,越高越没速度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广角后,飞到50公里的速度一点感觉也没有,越高越没速度感

我一般都到70,没广角,这个速度,看不见周围环境和障碍物,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