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关于x Y Z轴

楼主(2013-09-11):
我是飞越650四旋翼,NazaV2没有办法安装在中心位置只好装在边上,想问一下关于GPS的XYz轴的问题,是量重心到Gps的距离还是主控到GPs的距离?谢谢。您的回帖是对新手的鼓励

网友:
GPS到重心

网友:
昏~~图片上第2条被水印挡住了

网友:
主控中心点到GpS的中心点

网友A:
你好,  GPS 位置的 X Y Z 轴的坐标,全都是根据你飞机的重心来测量的。

网友:
重心 的 点,到 Gps 中心的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GPS 位置的 X Y Z 轴的坐标,全都是根据你飞机的重心来测量的。

如果飞控没有安装在重心位置呢?是不是只要测量重心到Gps的距离,不用测量飞控到Gps的距离?

网友A:
还是依旧测量 GPS 到飞机重心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依旧测量 GPS 到飞机重心的位置。

谢谢了

网友B:
应该是到重心的位置。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难准确掌握测出重心的方法。而且,严格来说,如果更换不同大小的电池,每次挂不同重量的设备,都会使重心位置发生变化。这是个玩家不大好解决的问题。哪位有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到重心的位置。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难准确掌握测出重心的方法。而且,严格来说,如果更换不同大小的电 ...

你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固定设备和电池型号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到重心的位置。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难准确掌握测出重心的方法。而且,严格来说,如果更换不同大小的电 ...

这个简单!以四旋翼来说,重心就在四个电机对角线交叉的地方。不管你是蝗虫还是什么异形机架,这都是一个原则!!把所有要负载的设备和电池挂上去,通常像云台之类的是固定好位置的,但电池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通过移动电池来配平整个机机的重心,方便快捷效率高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以四旋翼来说,重心就在四个电机对角线交叉的地方。不管你是蝗虫还是什么异形机架,这都是一个 ...

你好!四个电机对角线交叉是个二维数据,而重心(非中心)则是三维数据。就像一个上尖下圆的锥形体平放在桌面上,它的中心在顶点(或说从顶点向下的一条轴上),但重心则在中心线下面贴近圆平面(纵向轴很低)的地方。重心的的三维数据中,Z轴(纵向)数据的最难测定。即便同一架多旋翼,中心点不会变,但重心是会随着电池大小、载重大小(假设都放在中心位置)上下发生变化的。

网友:
一般飛控都是放置於重心位置~所以樓主誤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四个电机对角线交叉是个二维数据,而重心(非中心)则是三维数据。就像一个上尖下圆的锥形体平放在 ...

所以就要靠移动电池的位置来配平。其实没那么复杂,只要先找到机架中心的位置,再用电池以中心为基点配平整个机架达到水平状态,测出gps模块距中心点的xyz值就行!xyz值也是一个3维数据,注意正负值就行

网友:
官方客服终于出手回复问题了,好的开始
其实论坛问题除了有经验的摸友交流外,来自官方的回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