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師,450最適合暴力3D的重量是多少?3S和6S有分別嗎?

楼主(2013-09-11):
450練習了一年,兑算可以正,倒,退8字航线,但做鐘擺的動作电机扭力不夠會退轉(我用3S花牌3980KV电机,2200mAh35C电池),
今天秤了一下,970g,太重了,請教改6S會改善一些還是要減重,如何减,  谢谢各位老師不吝指教

网友:
三个金属舵机 就60多克 一个金属锁尾舵机就40克 电调花牌42克 好盈38克  陀螺越抗震的越全金属然后就越重  电机动力越强功率越大越重   各家的改装旋翼头改装尾波箱用料很扎实,但是一个比一个重  现在的趋势就是没办法减重  想空中猛停停得住  就得用40C电池  不过更重了 哈哈

网友:
我飞越6s升级了电池,尾舵机金属座,其他都是原厂,花牌6s电池30c 铂金40a电调一共910克,你3s怎么这么重

楼主:
不含头罩,电池共750g,3个215斜盤,1个MD752锁尾,金属尾推用冰人其他都是飞越FBL

网友:
我情况和你一样,只接改480,动力提升了不少,不过3S电流过大了,6S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含头罩,电池共750g,3个215斜盤,1个MD752锁尾,金属尾推用冰人其他都是飞越FBL

不错!

网友:
你金属件用太多了,只能建议你改480和6S了。

楼主:
看來非改不可了,谢谢各位老師的建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