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与飞越比较那个好

楼主(2013-09-11):
我想自装250和450看了两种机型好象多差不多  在止请教各位大师  谢谢指教

网友:
450配件丰富!

网友:
飞越肯定比天龙好,我要买飞越250空机买不到,天龙250空机都有买,没办法只入了天龙250。

网友:
还是飞跃好

网友A:
这个选择题。。。。新手 肯定是飞越450 毫无争议
反正是不停的修。修250不如修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择题。。。。新手 肯定是飞越450 毫无争议
反正是不停的修。修250不如修450.

是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再问飞越副厂配件对于刚入魔新手可能要些什么配件 450prov2轴转普通配置 电机kv4000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可否 新手请教

网友(2013-12-18):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再问飞越副厂配件对于刚入魔新手可能要些什么配件 450prov2轴转普通配置 电机kv4000 电调好盈天 ...

新手买皮传,电机kv值低一些,3600左右,直机电调最少飞腾,天行者是多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