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上电会发热,,正常吗?

楼主(2013-09-11):
s4昨天到货,晚上接6s电池调参,上电几分钟,飞控就发热了,会不会飞时间久会掉下来,求安心,

楼主:
补广东这边天气太热,太阳牛哄哄的,s4硬件受得了吗?

网友:
飞控会发热?? 只有电调会热,飞控发热没见过,是稳压ic发热?

楼主:
你没看错,零度s4会发热,没拆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发热,

网友A:
S4直接接的电池,输出5V,会不会是稳压电路发热?

网友B:
问过零度的技术,发热在50-60°左右的都正常,发热主要是LED灯供电单元发热,在飞控USB接口靠近接收机插针中间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直接接的电池,输出5V,会不会是稳压电路发热?

晚上回家上电看看是什么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过零度的技术,发热在50-60°左右的都正常,发热主要是LED灯供电单元发热,在飞控USB接口靠近接收机插针中 ...

这么热啊,要是太阳晒起码70-80度啊,这样安全吗?,不插LED灯线因该不热了吧,

网友:
放心,已经接受过重庆42度高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