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螺距曲线油门摇杆各曲线怎么设

楼主(2013-09-11):
450舵机各种问题总算搞定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摇杆曲线,都怎么设置呀,飞机 就块可以试飞了。。搞不懂曲线设置。。

现在摇杆中立点是 螺距0° 推到顶 螺距大于 螺距尺范围 12°以上

遥控器是D7E刷了gale  现在各项曲线都是 0  12.5  25  37.5   50  62.5   75   87.5  100 有9个点  不管什么曲线都是这数值

我想先搞悬停航线  40开始吧  9个点我怎么设置呀。。 看了视频教材 人家 5个点 直接0 40 60 80 100 。我这个怎么弄啊

总结2个问题
1、 9个点 我怎么设置  悬停 航线曲线 合理点的 可以飞的久一点

2、摇杆曲线,油门曲线,只要默认就可以了吗。。。

3、比如设置40开始的话 我摇杆在最低的时候设置对不。设置曲线时 我飞机要通电的吗

真心请大家懂的各位帮帮小弟。。还等着上首飞视频呢。。

网友:
做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你的螺距太大了,450最高11度就可以了。
至于遥控器的9个点和5个点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会设置9点那你取3个点来设置,0  50  100,其他几点按抛物线就可以了。
悬停曲线的油门一般是  0  40  65  85  100,螺距一般是-2   0    10度。
建议还是找个老手帮你调试下,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距太大了,450最高11度就可以了。
至于遥控器的9个点和5个点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会设置9点那你取3个 ...

我的-12  0   +12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距太大了,450最高11度就可以了。
至于遥控器的9个点和5个点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会设置9点那你取3个 ...

谢谢了,附近没有老鸟是个问题。曲线取4个点 然后 中间几个填多少好呢 也不清楚啊

网友:
貌似没什么人愿意帮助新人,,悲剧

网友:
多看贴,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附近没有老鸟是个问题。曲线取4个点 然后 中间几个填多少好呢 也不清楚啊

其它的几个点填到曲线看起来顺就行,不太管是什么数值

网友:
有很多老帖都讲过曲线了,建议LZ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