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NC报错,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详细问题点击进入……

楼主(2013-09-11):
1、ErrorUsbReceive报错是哪里出问题,怎么处理呢?(重装系统时图片被删了)
2、如下图的报错又怎么处理呢?

楼主:
再顶一下并描述一下操作过程:
全新安装XP系统(最老那种安装方式),无其他软件(连网卡驱动都没有)。然后按卖家的要求,首先装directx_9c_redist,然后安装dotnetfx35(重启电脑),再安装CNCUSBControllerDriver,最后安装CNCUSB_Setup。接下来打开CNC USB Controller,载入ARTCAM2008生成的刀路,点开始。运行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再别的电脑上还出现ErrorUsbReceive Num:3669<>3677(注:数字为代码行,出现在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