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小摔,出现代码25,如何解决?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个意 ...
精灵小摔,出现代码25,如何解决?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个意见?

楼主(2013-09-11):
精灵已飞了一段时间,情况还行,只是在空中转向时往一边要漂一段距离,最近从1.5米高撞树小摔了一下,外观无任何损伤,当时还能启动,只是四个桨转速不同步,回家后做高级校证,出现代码25错误,且不能启动了,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是否简单打开机盖就能找到问题的地方(我还没开过盖呢),或是请代理商帮忙解决?烦请有同样经历的模友告诉我解决的方法啊,万分谢谢。

楼主:
望前辈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A:
我的出现过26代码,不过高级校正后就正常了。
再就是你的这个精灵不会这样不经摔吧,我的螺旋桨脱落后坠机后也没有出现你这样的情况,高级校准后10分周钟再启动,遥控器先校准。

网友B:
校准了也不行吗?25不知道是什么代码,请技术解答!

网友C:
精灵50米掉到水泥地,只断一只桨保器

网友D:
再敲敲就好了。。我说真的哦!

网友E:
护浆器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网友F:
继续高级校准

楼主:
继续高级校准

我认为只是轻摔,外壳连擦伤都没有,应该没多大问题啊,那我再继续高级校准几次!

网友G:
不行就得返厂了

网友H:
有没有可能传感器位置动了,说不定你放正了拍拍在做高级校准真有可能好

网友I:
楼主您好,请断电10分钟,再高级校准。

楼主(2013-12-28):
做过N次了,还是报25代码错误,请问断电时是否USB线都要拆掉?前段时间因有事忙,一直放现在还没处理好,能否送修啊?(我怕是飞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