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船底打腊好不好。

楼主(2013-09-11):
比赛的船底要上腊吗?有那位兄弟试过在此请教。

网友:
好,我都有做,只是蠟不耐用,要常重做,老外用一種名REJEX的聚合物,就較耐用,我買不到這東西,以下連結14樓:

http://forums.offshoreelectrics.com/showthread.php?29334-JetChopper30-mono-deep-v-hull-FRP-GLOW-OR-ELECTRIC&p=394066#post394066

楼主:
感谢楼上的铁哥,

网友:
有一種噴在汽車擋風玻璃面上的塗層,可令艇底與水之間減少磨擦。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

我船壳需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船壳需要不

给船底打蜡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如果原本船没调好或者船型设计有问题,导致水阻大船粘水那打蜡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我认为跑直线极速的船可以考虑,需要操控较多的船船底不粘水未必是好事。
上世纪我在耐久船上试过气膜减阻,没有明显的效果。

网友:
我早期玩耐久時也在船底塗過汽車前擋玻璃的剝水濟...  感覺沒效果

楼主:
多谢版主多谢这么多位老前辈,令小弟受益不浅。

楼主:

多谢这么多老前辈的经验,实在令小弟受益非浅。

网友:
学习,有必要吗?

网友: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有的时候 打蜡效果会适得其反…… 在太升的水域 会使得穿太飘

但是在比较黏水的地方 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心理作用?

网友:
虽然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还是试过打蜡,抹添滑剂等,结果是无效的。

网友:
贴沙鱼皮

网友:
求打蜡前后成绩数据对比,以证实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