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V2电机嘀嘀嘀叫怎么办?

楼主(2013-09-11):
如题,遥控器是天9 不管油门正反向 还是一直响。不知道那边出错了

网友A:
你油门通道插错了,试试把PIT和油门通道对换,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门通道插错了,试试把PIT和油门通道对换,应该就正常了

我是把3GX输出线插在3通道里的,紫线我没装

楼主:
S.Bus输出接口可以接在天9 第几通道呢。

网友:
你看看说明书,有自检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