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 v4 a轴 b轴 怎么看是弯的呢?

楼主(2013-09-11):
如题,遥控器的问题我放弃了,现在是飞机的问题,舵机,十字斜盘都调好了,但机身和机尾抖动的很厉害,而且还有频率的抖动,上下左右都抖,目前,手中的这架已经炸了n多次了,但都是小炸,a轴b轴都拆了看看没发现弯曲的情况,但就是打油门a轴b轴晃动的厉害,请大师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既然轴不弯,那就查平衡锤和旋翼。

网友B:
接楼上的,再看看你的头罩有没有安装好,或是炸机后有没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轴不弯,那就查平衡锤和旋翼。

小白一下,平衡锤知道,旋翼是a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楼上的,再看看你的头罩有没有安装好,或是炸机后有没有损伤。

头罩破了,已经买新的罩了,还在路上.

网友B:
lama的话,A桨是上面的一对,B桨是下面的一对。至于轴的问题,把它们拆下来,然后找一块玻璃,把轴放上面滚一下。看看是不是做圆柱运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ma的话,A桨是上面的一对,B桨是下面的一对。至于轴的问题,把它们拆下来,然后找一块玻璃,把轴放上面滚 ...

谢谢,找到问题了,还就是弯了,换套新ab轴就没事了。但和我预期的稳定性还是差点,总感觉有地方不对,要是有个lama炸机后调试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B:
你这样,先把轴上的所有东西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有抖动。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你的轴还没有安好,就要看你的轴和齿轮接触面也就是齿隙是不是过紧,过紧的话会引起动力不均。如果没有,再依次上桨固定坐,桨,看看是哪个地方引起的。基本上能就这么多吧。其它的电子设备你没有动过就不要去动,不过也要检查一下。祝你早日调回你心中的感觉。对了,上桨试机的时候可以放点重的东西压住机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先把轴上的所有东西拆下来,看看是不是有抖动。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你的轴还没有安好,就要看你的轴 ...

谢谢,经过各位大师的教导,基本不抖了,可以达到悬停状态,但是微调还差一些,飞机在悬停脱控状态下,会发飘,和自旋但不是很厉害,正在努力练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