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瞬间丢信号会如何

楼主(2013-09-11):
在行进的车上遥控,拍摄前进中的马路,当车子行经立交桥低时,遥控器会不会和飞控出现信号断裂情况?如果会的话,飞机会怎样?和车子一样的前进速度突然停止?车子穿过立交桥后会不会和飞机再次连接上信号?弱智问题啊,别拍我

网友:
失控保护,哪起飞的回哪降落

网友:
会 先悬停稳住姿态,如果还是没检测到遥控信号,就会进入时空返航,GoHome

网友:
遥控信号丢失会悬停,十秒还是多少秒后信号未恢复就会自动进入失控保护了,如果设了失控返航就返航了

楼主这个玩儿法,得申请空域,申请交通管制,清空马路,无关车辆不得入内,拍大片的大手笔啊。。。。

楼主:
我的失控保护设置是定点悬停,应该不会返回,问题是,2.4G绕射能里究竟能否穿桥不受影响,有没有前辈先行先试的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桥洞不长的话,完全没问题的
长了肯定保护了

网友:
印象里失控保护是5秒后才开始的。

网友:
丢了就等待  等不到信号就返航

网友:
设一个失控旋停撒

网友:
3秒。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A:
如果在桥下失控返航,一定悲剧收场,爬升20米,嘭,撞顶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桥下失控返航,一定悲剧收场,爬升20米,嘭,撞顶板了。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车子在桥底走,飞机在桥上飞,穿过高架桥,控和飞机会有2-3秒有混凝土遮挡,混凝土我没试过,大树遮挡我试过,那种30m高的胸径有个2,3m的那种特大树,绕到树后面去,没有失控。

网友:
2.4G信号的波长只有12.5厘米,只能绕过树枝或电线杆之类的小物体,或者能够近距离穿透比较薄的墙壁。但如果遇到了厚大的建筑阻挡,很容易丢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