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3s4200电池坏了1s怎么修复好?

楼主(2013-09-11):
2块狮子
电池
,一个充满为4.20 4.20 4.20,另一块现在每次充满电显示都只能4.20 4.20 4.0,用b6
充电器
2a充电也不行,请问有没有办法啊?先谢谢了哈!

网友A: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把4.0那块拆下来,变成2S电池用。

楼主:
哦,里面有没有电路板什么的?不需改造?

网友C:
航模的动力电池没有保护板的。那个4.0V的电芯内阻太大了,用B品电芯做的。换电芯,或者改成2S使用。

楼主:
改成2s后电池电压还是11.1v?电量2800mha?

网友D:
2s 是 7.4V,容量还是单片电芯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