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方案请教,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导知道,谢谢!

楼主(2013-09-11):
小弟以前只做过用单片机+L298直流电机驱动模块+小型直流电机做的小玩具车。
但是现在公司要做一款产品,大小类似那些没有储物格的饮水机,里面有风机等设备,所以也会有点重量,这款产品是要做成移动的,
小弟的问题是该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机,以及相应的驱动模块,使用单片机控制的,是要做成像遥控车那样可以遥控移动的。速度不用很快。
简单的说就是要做一款比普通玩具车体积要大,重量要重的遥控玩具车吧

网友A(2013-10-23):
看情况,什么电机都可以,有刷540电机能做儿童用电动三轮车,我想也能用到你那个东西上面,你要用无刷也型,42块的就好了,只是把速比算好就好了

楼主(2013-12-19):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什么电机都可以,有刷540电机能做儿童用电动三轮车,我想也能用到你那个东西上面,你要用无刷也型,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