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是新手菜鸟,玩多旋翼的,现有5200mAh的电池6块,10000mAh电池4块,均为dupu。想问问各位专家,买哪款充电器比较好?
如果是4010的话,充10000mAh的电池要多长时间?加并充板一次能充几块电池?谢谢各位另外,为什么我用的b6ac充电器最大电流是5A,充4S的电池如果设置3A就能达到3A的充电电流,而充6S 10000mAh的电池设置3A只能达到2.5左右的充电电流呢?

网友:
这个充电器算是高级的了

网友A:
买个A6加不就行了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A6加不就行了保姆

我有个b6ac了,但是充电太慢了,10000的一块要冲4-5小时,即使加保姆,也只能一次充两块,因为最大电流就5A,一个2.5A就没了

楼主:
怎么就沉下去了啊,我顶起来,麻烦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开满15分以内,速度要看用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开满15分以内,速度要看用多大电流的。

谢谢!~另外还有个问题,麻烦你再看看帖子,帮我回答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C:
如果是4010的话,充10000mAh的电池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的电池允许,那么4010最大可以10s 42A 2000w的功率充电。你的电池应该都是6s的吧。那么其6s的时候最大可以到70A(双路并联模式)假设你的电池允许5C充电,10ah的电池,也就是能接受50a的电流充电,那么从3.7的安全电压到充满,大概需要12分钟。
因为6s 50A并不能完整的发挥4010的最大功率。那么你可以同时插上两块6s 10ah电池,单路最大可以到40A,这样一来,大概需要14分钟左右充满。
但是因为你的10ah电池一般是不允许5c充电的,一般是2-3c充电,按照3c来计算,大概需要20分钟充满一组。
加并充板一次能充几块电池?
质量好的并充板如果可以长时间过40A电流,那么你就算串个100组电池,对于充电器来说就是一块大电池而已。没有最大限制。
谢谢各位另外,为什么我用的b6ac充电器最大电流是5A,充4S的电池如果设置3A就能达到3A的充电电流,而充6S 10000mAh的电池设置3A只能达到2.5左右的充电电流呢?
因为B6AC一般最大充电功率是50w。按照6s最大电压4.2*6 = 25.2计算,他充电到最后实际电流也就是2A。充电器并不能光看最大电流,还要看充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4010的话,充10000mAh的电池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的电池允许,那么4010最大可以10s 42A 2000w的功率充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回答!辛苦啦~现在很多东西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