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个电调用Y线并联,大神请进

楼主(2013-09-11):
我想请问一下,两个电调直接用Y线并联,会出问题吗?实际用过的请进,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A:
没这么用过,同问?

网友B:
把其中一只红色电源挑了,只留白色和黑色线插接收机上,用Y线并联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学习了,从来没用过双电调

网友:
可以的 但是电池电压要一样 不然会出现2个电机响应速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