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MS F6F问题~~

楼主(2013-09-11):
1米1 的问题~ 请问重心是在碳杆处还是在说明书上指示的位置呢?有点犯愁啊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有没人知道啊~~

网友A(2013-10-14):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B:
一般来说,调到机翼厚度最大处略往前个几毫米,就差不多了,上天再微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