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掰杆不能启动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3-09-11):
我的F550出问题了,掰杆不能启动。上次出现这个问题电脑联机刷了一下哪吒最新固件就好了。这次刷没有用。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3C.tmp 进哪吒调参软件参数什么的都一切正常,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校准下遥控器各个通道!

楼主:
校准了,都正常。闪灯也正常,就是掰杆桨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校准下遥控器各个通道!

校准了,都正常。闪灯也正常,就是掰杆桨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通道没有设置成反向吧。还有,上次飞的还正常吗,如果没有变动过任何东西,上次正常,这次有问题,建议联系代理商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没有设置成反向吧。还有,上次飞的还正常吗,如果没有变动过任何东西,上次正常,这次有问题,建 ...

重新校准遥控器通道,解决问题了。谢谢你!请问这是咋回事?这是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看led闪灯,一般是因为需要高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遥控器通道,解决问题了。谢谢你!请问这是咋回事?这是第二次出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就好。什么控啊,是不是不小心动了微调按钮了,或者是切换了控的飞机No啊。中低端控都可以保存好几架飞机参数的。你是不是开控误按了按钮,或者运输途中压到遥控导致设置变了。另外,检察下你的控的四个通道的微调是不是都在0位置。校准遥控器通道时建议把微调都放在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通道没有设置成反向吧。还有,上次飞的还正常吗,如果没有变动过任何东西,上次正常,这次有问题,建 ...

华科尔DEVO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DEVO10

国产的飞控电位器质量不是很好,建议换个好点的遥控吧。

网友:
华科尔的控还是不敢恭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