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代玉兔设置高手或天地飞7高手,来个会诊!!!!!!!!!!!!急!!!!

楼主(2013-09-11):
根据玉兔2的说明书,天地飞7的遥控,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以下截图是具体设置参数,可遥控自检过不了,这是为毛呀???是我设置不对还是天地飞7的通病还是玉兔2
1通道副翼  中1501 低1003 高20002通道升降  中1503 低1001 高2001
3通道油门  低1038  高1998
4通道方向  中1051 低1001 高2000

网友A:
先把控的中点校准再说

网友B:
没插错的前提

加电以后摇杆要动一下才能通过自检

以及检查你是不是把GPS勾选了 勾选的情况下又再室内 或者是没有插GPS模块 是无法解锁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控的中点校准再说

中点数据是多少?1500这个数据是厂家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插错的前提

加电以后摇杆要动一下才能通过自检

现在不是能不能解锁,而是遥控的设置不能通过自检,无法到呼吸状态。我想知道的是遥控要设置的数据到底是多少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高超过2100低小于1100

网友A:
1控上新建一模型  选固定翼  要么把控初始化后 选固定翼  2.控杆校准 3重新设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上新建一模型  选固定翼  要么把控初始化后 选固定翼  2.控杆校准 3重新设兔

控已经恢复厂家设置2次了

网友C:
是飞控上第二个灯不亮  还是自定义功能里勾选了  没有的模块    你动遥感的时候  应该会听见飞控   滴  的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飞控上第二个灯不亮  还是自定义功能里勾选了  没有的模块    你动遥感的时候  应该会听见飞控   滴  的一 ...

兔子2,,2号灯闪表示遥控自检没过,进不了下一步的呼吸状态,一直停留在跑马+停闪状态,除非关遥控器,就能进入到呼吸状态

楼主:
现在二代玉兔的处境是:飞控接通电源,bi一声后,进入自检状态,此时接上电池控制线,灯跑马+2号灯闪停,打任意摇杆,同时油门在最低处(1038左右),“滴”一声后,该干嘛还干嘛(也就是接着跑马+2号灯闪停),无法进入呼吸状态,想问一下,我的参数设置对吗?为什么不能通过自检?还有,关闭遥控器后,飞控就可以进入呼吸状态了,再开遥控,进行遥控校准程序,校准后油门最下3秒,退出校准状态,又开始自检,结果还是2号灯闪,自检无法通过,晕屎!

网友D:
摇杆低位在1020-1080之间,高位在1900-2000之间,你把4个通道都调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杆低位在1020-1080之间,高位在1900-2000之间,你把4个通道都调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就好了

嗯,再试一把,低位全部是1053左右,高位1983左右,前面2次几十秒后自检通过,第3次一直没过

网友:
再打一次杆

网友E:
我是最低值要设置要1020-1080之间      上电后摇动一下摇杆

楼主:
群里有兔子的售后吗?您给帮个大忙,教教我,我菜鸟呀!拜托啦!谢谢您!

楼主:
help!!!!!!!!!!!!!!!!!!!!!!!!!!!!!!!!!!!!!!!!!!!!!!!!!!!!!!!!!!!!!!!!!!!!!!!!!!!!!!!!!!!!!!!!!!!!!!!!!!!!!!!!!!!!!!!!!!!!!!!!!!!!!!!!!啊啊啊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能不能解锁,而是遥控的设置不能通过自检,无法到呼吸状态。我想知道的是遥控要设置的数据到底是 ...

我直接用天8默认的通道值,飞的挺好。
看看控的调制类型,选2.4G的选项。按MENU开机进入的那个菜单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用天8默认的通道值,飞的挺好。
看看控的调制类型,选2.4G的选项。按MENU开机进入的那个菜单里选
...

我本来就是2.4G的,没有控的调制类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最低值要设置要1020-1080之间      上电后摇动一下摇杆

我现在把最低值都设在1020--1080之间了,还是没用,过几分钟就打一次杆,过几分钟就打一次杆,过不了,偶尔一次放在边上10来分钟后,滴一声通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本来就是2.4G的,没有控的调制类型。谢谢!

应该有吧,你按菜单键开机看看有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吧,你按菜单键开机看看有什么反应

wfly   WFT07
按菜单键开机显示:1、机型参数选择2、机型选择(我选的固定翼)3、教练\模拟4、遥控杆设置5、控制杆校准6、恢复出厂设置7、提示音设置8、对比度设置9、供电方案10、版本

没了

楼主:
总结了一下,买东西首先个人能力很重要,其次,售后也非常重要。总之,这次DIY暂时失败了

网友G:
Gps和超声波有没有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和超声波有没有关掉

我确定,关了。

网友H:
遥控选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选固定翼

这是必须的,谢谢!

网友I:
很多图啊,有真像,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图啊,有真像,没解决。

很怀疑是兔子的问题,我的兔子哪怕在遥控校准时也不是心跳状态,似乎没进入过心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