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想DIY 3S电池,有做过的模友吗?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2013-09-11):
最近飞直机,四块
电池
明显不够用,想到自己做来试试,有经验的模友一起讨论下

网友A:
串联了,不过不会的话,最好还是买成品吧。你买电芯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网友B:
电心不好焊接吧

网友C:
多少需要点动手能力,如果自己不会的话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D:
电池这东西最好不要自制吧.....焊接就成问题 一般最安全的做法是用点焊机......一般家里很少有吧.....烙铁加热会使得电池里面的化学物质老化 会影响寿命......我有次自己焊电池接线就发现电池寿命明显比厂家焊的低一些(磷酸铁锂电池 普通锂聚电池应该也差不多吧)
电池必将比较危险....DIY危险性大于乐趣吧....个人感觉

网友E(2013-11-07):
电池DIY有危险的,建议还是买吧,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F:
这个需要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最好是有用电烙铁焊接的经验,而且操作都要很小心,买电芯的时候需要买正极已经焊接镍片的,焊接前需要用锉刀磨下需要焊接的地方,这个步骤得很小心操作,我个人觉得DIY电池重在过程吧,需要做出来的电池比较好就得买好的电芯,当然成本也就上去了,就还不如买成品的。我自己自制了3块4S电池,5块3S电池。

网友G:
需要60W以上电烙铁,高质量焊锡丝,以及一瓶不锈钢焊剂,还有熟练的锡焊手艺。不要让电池过热,会影响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