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长改新车---恒龙3889-1改(40楼有更新)

楼主(2013-09-11):
   入手HL3889-1,首先是基于对真车性能的PF,宽大的炮塔,可以容纳更多的设备,给乘员提供更好的、舒适的空间。

更多资料,请自行摆渡。
其外形,也较符合俺的审美观

下手!从*宝搞了一台。

到手后,先爽玩一下:

(里面的老土话请勿听)

一下午下来,豹2成了死豹子。视频48S的冲撞,诱导轮螺丝松了,往外窜出
然后是履带卡住,锌铝合金齿轮扫齿...
看着手里这台不能动的豹子,心有不甘,故事的发生,拉开帷幕...

第一步,改诱导轮通轴。
犯过的错误,只能成为过去
以后不允许发生了
诱导轮加上通轴
应该能有效的防止车前面冲撞致使诱导轮螺丝松脱
找了一块合金铝,什么材质我搞不太清,反正很硬的那种
夹在台钳上锯呀锯

终于锯了下来

锯了一个下午

两端钻孔攻丝

装车上看看

改过的后果,是原告车前部两个固定螺丝的桩头,得锯掉了,以后车体前部能不能装实缝,装得时候再做修整吧。

第二步,诱导轮负重轮加轴承
*宝上购来大批轴承

加上手里还有上次购来没有用完的,应该够用了
下面看图说话

第三,负重轮加轴承

轮子全拆下

原来摇臂上固定负重轮的塑料柱子,要锯掉

锯得要平,要不然跑起来会增加阻力,我是用角磨机小锯片切的

这是拆下的负重轮内侧,因为要加轴承,需要要高出来的地方锯下去

我是夹在车床上切下去的

轮子中间的孔,用台钻扩到7mm(我轴承外径是7mm的)

两面加轴承、加垫片

中间灌满润滑油

灌满油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玩水的时候,轴承不容易生锈

轮子装好后,盖上螺丝盖的时候,也要先灌满油

哈哈,负重轮也搞好了

第四,波箱加轴承
原波箱为锌铝合金
坦克到手时,我曾拆开检查过齿轮有没有加润滑油
拆开看到齿轮上有润滑油,才放心玩的
结果还是不仔细中了招
只玩了几分钟
波箱就over了
请看这个图

波箱齿轮虽然加了润滑油,但齿轮轴的铜套却没有一滴油
而这个铜套有没有加油
不把波箱从车体上拆下
是看不到的
严重BS厂家这种行为...

又购了新波箱
虽有网友加轴承的帖子
但他是把齿轮轴磨到直径3.0mm
再配标准轴承

我觉得这种方法会降低齿轮的强度
另外磨轴也太麻烦
所以购了内径3.5mm的轴承
直接加在齿轮上

新买的钢波箱

看得出来,和我那个缺润滑油磨坏的波箱一样
非常干净、一尘不染啊!
友情提醒:各位HL的车长:
开车前务必检查波箱润滑!!!

最难改的一个,就是驱动轮齿轮的轴
我是在台钳上压下的

原轴和齿轮是紧配合
为了把里面的一个轴承装进去,
需要把轴中部粗一些的地方车去一点点

里面的装轴承的位置,轴又细了一点点
没有办法,我用焊锡搪了一层...

轴承装好
轴上用1.5的钻头打了对穿眼

并用一根钢丝穿进去铆上当销子

其它轴承就比较好加了
装好是这样的

这里提一下
钻孔的时候要注意:
孔要从里往外钻
外面留出的毛剌不要锉掉
类似于“拉出孔”
这样对固定轴承有好处

轴承装在轴上,
配合还是挺紧的
后来试车的结果也证明
不会发生偏心的情况

为了不让轴承掉出来
两面又用1mm铝板做了挡板
全当是“轴承盖”吧

第五,改电源开关
原电源开关和音量调节在车底部
打开和关上电源时,总要抱着车、把车翻过来才能好拨开关
而且有时BB弹没有打完关电源,甚至会发生BB弹卡在炮塔里的情况
我现在把开关的线子延长,
把开关装到乘员仓里,操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楼主:
谢谢!
网速太慢,晚一会再更新

网友A:
其实有车床了嘛,就不要做得那么简单,直接用4mm轴跟轴承配合不是更好,外端板牙伺候。用螺丝有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车床了嘛,就不要做得那么简单,直接用4mm轴跟轴承配合不是更好,外端板牙伺候。用螺丝有旷量。

兄好!
装4mm螺丝,需要在摇臂、轮子中间扩的孔太大,
摇臂和负重轮的强度会降低
需要换金属摇臂和负重轮
用3mm的螺丝,就不需要换金属摇臂和负重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
装4mm螺丝,需要在摇臂、轮子中间扩的孔太大,
摇臂和负重轮的强度会降低

4mm是诱导轮的。路轮3mm可以车台阶轴,比如d3*20+d5*4,随便在5mm的那一面铣一刀1mm左右的槽当一字螺丝用不就结了。没车床没办法才用螺丝代替,有车床就放开手做

网友:
有床就是好啊,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床上解决

网友:
工程不小 手艺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做的很好啊··

网友:
老齐哥技术相当了得!

网友B:
顶顶,支持DIY,看得赏心悦目!

不过波箱轴承不装铝板也行吧,弄热熔胶在轴承外圈和波箱结合处粘一圈就OK,省事,强度够用,还能很轻易拆下来

可惜我的老虎,要把开关改到车面有点费劲啊,要另开舱门
改到炮塔吧,现在又弄了360度无限转,为了可靠是12路电滑并联成6路用的,只剩一路了
就算有多余,电滑那么细的线好像也过不了电源开关的大电流,需要几路并联才行

原本是想学别人把几个开关改到车体后部空滤下面的,既美观又省事
但考虑到我不准备改扭杆还是用原车电路,电池仓保留,换电池怎么也是要底朝上的,这么一来顺手就可以扳动开关,改开关位置就没意义了,所以就不准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帮顶!

谢谢!
受诸多限制
有些地方改没有改成
以后慢慢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支持DIY,看得赏心悦目!

不过波箱轴承不装铝板也行吧,弄热熔胶在轴承外圈和波箱结合处粘一圈就O ...

加铝板当轴承盖,有点太强悍了
先玩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改进

如果炮塔是360度的,开关改到上面,就不方便了
毕竟360度的炮塔,也是很好的仿真功能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开关可以改到车体后部
毕竟拨弄起来比伸手到下面去摸,要方便多了
再把平衡充插头也改到后面
就不需要经常拆车体了

网友D:
不错!什么时候改全金属地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什么时候改全金属地盘啊

这个去了解过
豹2底部形状复杂,用不锈钢板做有难度
如果去掉一些细节,就影响了像真度
所以只好做罢
不知道虎式底部是不是好做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铝板当轴承盖,有点太强悍了
先玩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改进

老虎底盘平的,没啥细节,改金属底板其实相对容易

看来你也把电池仓去掉换了内脏啊,这样的话开关和平衡充接口确实值得一改

和你的相比我的只能叫做优化,不能叫改造

我是全用的原装内脏,所以换电池也是要把车肚子朝天,顺便就可以拨动开关,改了就没意义了

我改的较少,不准备暴力艹车,目前只改了360度旋转,履带、车底喷橡胶漆,轴承啥的都没弄,先玩一阵再说

下一步还准备改打炮同时炮口喷点烟出来,不只能不能成功

网友E:
一下午下来,豹2成了死豹子。视频48S的冲撞,诱导轮螺丝松了,往外窜出
然后是履带卡住,锌铝合金齿轮扫齿...
看着手里这台不能动的豹子,心有不甘,故事的发生,拉开帷幕...

明明就是好的, 故意把豹2操壞改裝, 改的不錯,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下午下来,豹2成了死豹子。视频48S的冲撞,诱导轮螺丝松了,往外窜出
然后是履带卡住,锌铝 ...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我看得出來, 他應該是個資深模友, 新手家中怎麼會有車床. 虎鉗, 夾鑽咀
還有他履帶之前調太緊, 圗片中看到誘導輪受力太大都往後靠了, 豹2死穴(一般車長通病, 我也是這麼一個曾經)

豹2誘導輪關節是被忽略的一個重要部件...金屬履帶, 金屬誘導輪, 金屬驅動輪都有, 就欠了一個誘導輪關節部件.
那麼小的一個關節是膠的, 面對強大負重及強大動力及衝擊下, 稱不了多久. 如果要改, 應先強化這個部件. 坐等教學.這個部件不好, 發揮出來的力量也會打折扣, 5-10%吧.

网友F:
好像是用1比16的改的吧===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虎底盘平的,没啥细节,改金属底板其实相对容易

当初买豹2,是因为好看
其实虎式也很经典,玩坦克少不了它
以后可能还得补上一台虎才行
如果当初买的是虎,可能就搞金属底盘了

我把所有的开关改到上面
还有个想法,
就是把底下封死
以后雨雪天可以涉浅水

不能趟水
叫啥子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用1比16的改的吧===不错呀

是1:16的
这个尺寸的坦克零件大
改起来不太难
在院里玩正好
在屋里玩有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得出來, 他應該是個資深模友, 新手家中怎麼會有車床. 虎鉗, 夾鑽咀
還有他履帶之前調太緊,  ...

兄好!
兄应该是海峡对过的吧?
因为美购的关系,那边实际装备了美式坦克
而且好多模友以前就接触过真车
所以玩的水平都挺高
我喜欢看那边的坦克论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好!
兄应该是海峡对过的吧?
因为美购的关系,那边实际装备了美式坦克

兄好,我是香港的,台灣服役也不一定會開戰車,都是美式坦克,cm11算共同研發也算是美式吧,
香港有一台二戰坦克英系a34在海防博物館.
2戰後香港有組織招募華藉英兵, 接受軍事訓練, 直至回歸前解散. 香港也有軍人喔.
台灣的論壇不錯是因為他們動手能力高, 技術也很好. 制作一般帶有一定技術含量就是.

网友G:
内径3.5的轴承哪里买,请楼主告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好,我是香港的,台灣服役也不一定會開戰車,都是美式坦克,cm11算共同研發也算是美式吧,
香港有一台 ...

兄好!
T。W人里100人有多少当过阿兵哥的?
大 陆人里,100人里有几个当过解放军叔叔的?
再加上T军的机械化程度也比大 陆要高
即是不是车手
对军事车辆的了解
也比一般人要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径3.5的轴承哪里买,请楼主告之,感谢

兄好!
*宝搜“非标轴承定制 MR74ZZ-d3.5(3.5*7*2.5mm) 孔径3.5外径7高度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
T。W人里100人有多少当过阿兵哥的?
大 陆人里,100人里有几个当过解放军叔叔的?

那是強制徵召役, 沒幾個有愛的....認識是有, 但不愛又有何用. 一般來說, 但們應該對槍有感覺多一點吧. 我感覺是這樣. 軍迷不管服不服役, 也是軍迷, 軍人跟軍迷的分別在於正式訓練及思想上的追求, 沒有直接關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
*宝搜“非标轴承定制 MR74ZZ-d3.5(3.5*7*2.5mm) 孔径3.5外径7高度2.5”

就是没有带法兰边的~~

网友D:
其实可以考虑用铝合金比较好加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考虑用铝合金比较好加工些

铝合金的摇臂试着雕了一个
0.1mm的下刀量
一 个10mm厚的料,就要走100遍!
太费时间
而且三轴雕刻摇臂上那两个小的突起
文件不好做,
这次仅是试做,两个小突起,也就没有雕

虎式和99的摇臂都很简单,好雕!
...MD,现在看虎和99的,不光摇臂好做
底盘也好做
可我的是豹,呜呜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加工装备都那么齐全!!!

网友:
还有雕机啊!!不错工具高级啊!!这铝合金的还比原装的还要厚实!全金属后更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好!

兄好!
谢谢帮顶!

楼主:
53楼有视频

第六,改电调散热
HL3889的TK-18接收板,八只功率管是双面焊接在接收板上的一个小板上的,四只管子焊在正面,四只管子焊在反面,反面的四只管子,散热条件很差。

我把那个功率管的小板拆了下来。

拆得时候,因为板的温度高了一点,有一只功率管竟自己掉了下来,我再仔细检查其它的功率管,发现用锡量太少!
其实这个焊锡,不光是连接电路用,也直到传递热量、帮助散热的作用。TK-18的板,功率管用锡量这么小,也是接收板早逝的原因之一,比如“
yunfeiyang
”网友的豹2,可能就是接收板上功率管用锡量太少造成的(详见:急急急!收到坦克前进左边履带不动,倒退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补过焊锡的功率板

补过焊锡的功率管,不但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而且管子的散热条件更好。

然后把功率管的小板,这样焊到接收板上

折了块铝板做散热片

装上散热片

功率管的散热,这样比没改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还在考虑要不要加风扇呢...

谢谢观看!

楼主:
刚刚玩了一会坦克
3S 铁锂
气温25度
玩了10分钟,散热片温度39.7度
算是温热,没必要加风扇了

网友I:
改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得真好!

谢谢!
第一次玩,没有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六,改电调散热
HL3889的TK-18接收板,八只功率管是双面焊接在接收板上的一个小板上的,四只管子焊在正面 ...

扒皮改功率管散热不错,等我的挂了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扒皮改功率管散热不错,等我的挂了参考,呵呵

品管和质检太不负责
应该是自动焊以后
电流大的零件
没有加大锡量
会造成早泄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第一次玩,没有经验

改电路板是相当细的活,还必须有相关的水平才行。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电路板是相当细的活,还必须有相关的水平才行。我就不懂了……

呵呵,我是说玩坦克我是第一次
改电路板当然不是第一次了
其实又不需要修改线路
只是把板从一边焊到另一边
胆大心细就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说玩坦克我是第一次
改电路板当然不是第一次了
其实又不需要修改线路

呵,看您的手艺就知道水平不错了!

楼主:
昨晚睡不着
找了截电动车的刹车钢丝
做了两条钢缆

不过就这么白刷刷的装车上
还没有原来的塑料缆好看

网友:
不错的想法和手艺,来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昨晚睡不着
找了截电动车的刹车钢丝
做了两条钢缆

用铜发黑金属染色剂泡一下,时间依据着色程度自己掌握,可老化做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铜发黑金属染色剂泡一下,时间依据着色程度自己掌握,可老化做旧。

好的,谢谢!

是得做一下才能装车上

楼主:

第七步,改加防水
电池盒及开关等的防水,不再多说
主要说说驱动轮轴的防水
履带及驱动轮拆下

驱动轮罩用手一带劲儿,就掰下来了

我用的这样的轴承,正好带个轴承座

孔挖大一点,不能挖太大,以轴承硬装能装上最好

打上硅胶

中间抺上黄油

其它东西照原来那样装回去就行了

下面是一段在水里跑的视频,拍得不好,凑合看

以后有时间再去重拍

复件

楼主(2013-10-18):
重新拍了一段坦克涉水的镜头

拍过了才想起来,忘了在水里做射击和开炮的动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加铝板当轴承盖,有点太强悍了
先玩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改进

兄弟,提到润滑油,你加的是什么润滑油?我给上边涂了些汽车润滑油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提到润滑油,你加的是什么润滑油?我给上边涂了些汽车润滑油可以吗?谢谢!

兄好!
我加的就是车用锂基润滑脂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果然是精华,赏心悦目。看来我也要给坦克加装轴承了。

网友L(2014-03-07):
学习学习,楼主动手能力太好了

网友L(2014-04-09):
瀛︿範浜嗭紝寰堝鍙互瀛︿範鐨勬柟娉

网友M(2014-05-14):
定期。定期。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