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如何钻超深孔

楼主(2013-09-11):
如何能给一条一米6的光轴弄一中心孔,做成管状。。。另外,钻头是很容易磨损的,假若有很长的钻头的话,钻到一半磨损了,不很麻烦。

网友A:
要用专业设备,一般玩家玩不转

网友B:
一米六长!!!火钳流明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深孔钻,你这个费用可大了。。。。。。呵呵

网友D:
你直接买个管子不就行了。。。
深孔加工费用很高。。

网友E:
确实很难,我在10的光轴打一深为8毫米6个孔钻头都要断。

网友F:
坛子里有位老兄有一台价值30w的深孔钻,就是不知在不在这了

网友G:
要打这样的孔用深孔就可以,我附近就有专业对外加工的深孔钻,不过代价很高。是不是上网找找空心光轴,可能更方便。

网友H:
曾经在一个飞机起落架工厂,看见过一种深孔钻是卧式的,据说能钻几米长的孔。

网友I:
尽量找个空心轴吧

网友J:
这种要深孔钻了,费用太高了,还是买现成的管子吧
你有必要这么高的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