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和桨的搭配

楼主(2013-09-11):
有个玩具船75cm

双推的,今天烧了电机,准备换无刷
预计是2848 电机  kv3000左右 双推
用436桨如何?  电池3s 4slipo都有, 倾向于3s
这个kv和桨搭配,是否合适 还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桨在考虑cnc的40mm桨 不知道如何

网友A:
2858电机在75公分的船上,配40 的桨太大了。
配33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58电机在75公分的船上,配40 的桨太大了。
配33试试吧。

2848电机啊, 现在船上380电机 用的也是4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在考虑cnc的40mm桨 不知道如何

呵呵,双动力还40的桨,你准备把这船改成飞船?恐怕船壳受不了吧???
装到是装好了,只怕下水一跑就会散架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双动力还40的桨,你准备把这船改成飞船?恐怕船壳受不了吧???
装到是装好了,只怕下水一跑就会 ...

可以通过降低KV解决么 还可以延长续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48电机啊, 现在船上380电机 用的也是432

2848一个顶两个380还不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降低KV解决么 还可以延长续航

要上双轴无刷的话,建议先加固船壳,最好换成玻璃钢船壳再上,塑料船壳你是浪费你的功夫了,跑不了几趟就该捡零件了!!!

网友B:
上双轴不就为了要速度吗?降低kv有什么意思呢?
或者改20的电机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848电机啊, 现在船上380电机 用的也是432

原来的432应该是塑料桨吧,铜桨或铝桨和塑料桨简直两回事,效率、功率、船速完全是两码事,用2848的话你的塑料桨遇到点点杂草就会爆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48一个顶两个380还不止呢。

外型尺寸是一致的,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双轴不就为了要速度吗?降低kv有什么意思呢?
或者改20的电机可以试试

我上双轴 只是为了喜好  速度到30 就非常满意了  纯休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双轴 只是为了喜好  速度到30 就非常满意了  纯休闲

那太容易了,找个靠得到水的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双轴 只是为了喜好  速度到30 就非常满意了  纯休闲

那我建议你上两只2216,kv2000左右都可以了,不用换桨,不用水冷都可以到30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双轴 只是为了喜好  速度到30 就非常满意了  纯休闲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玩船就是玩速度,又不像航模还有花样,这东西要的就是速度,起码得60你才会有成就感,我还是菜鸟,这是我被虾哥之类的毒害以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玩船就是玩速度,又不像航模还有花样,这东西要的就是速度,起码 ...

我主攻航模,船用来飞机炸完了随便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攻航模,船用来飞机炸完了随便玩玩~~~~

哈哈,和我一样啊,我也是刚玩船两个月不到,航模玩了几年了,感觉船的搭配比航模要难很多,经验的东西更多些,不像航模有些基本的规矩在里面,船模则不一样,理论的东西不一定就一定和实际一样,类似重心之类的东西,不一样的设备搭配重心就不一样的,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请大虾拍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和我一样啊,我也是刚玩船两个月不到,航模玩了几年了,感觉船的搭配比航模要难很多,经验的东西更 ...

个人认为,不能单纯理解物理重心,要解决的问题是船在各种力(当然包括重力,推力,阻力等,及其各种力的方向)的相互作用下,物理重心如何能配合得到需要的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能单纯理解物理重心,要解决的问题是船在各种力(当然包括重力,推力,阻力等,及其各种力的 ...

正解啊,所以我觉得船其实要比航模难!!!

网友:
搞双发吗?

楼主: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说下 2848 配 36 到 40的桨 3500 kv  3s电池 到底是否合适呢?  多谢

网友:
船太长太大改装吃不消,最理想50厘米左右的

网友(2014-04-26):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说下 2848 配 36 到 40的桨 3500 kv  3s电池 到底是否合适呢?  多谢

桨大了  带不了那么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