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9金属版+伟恒模组+395电机

楼主(2013-09-11):
车体全重5.8KG  金属履带 路轮
395电机扭力应该够了 但是最高速度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说 伟恒的模组牛  逼的一塌糊涂  特别是这个伟大神送的喇叭 非常震撼
一开机都能感到地板在抖

http://www.tudou.com/v/p0Y2jaMI_j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悲剧的地板
http://www.tudou.com/v/oc96BaR2gd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顺带一说 如果上金属履带和路轮感觉最好加金属底板
否则感觉车底随时会断了

网友A:
这款喇叭我也在用 物美价廉  效果不错!

网友:
靠,引擎还是带蜗轮增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喇叭我也在用 物美价廉  效果不错!

我擦 布线好简洁 学习

网友:
是WIFI机器人不?
我想搞一个,要是加个摄像头,排爆,但是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
金属履带啦啦声严重干扰了听发动机美妙的声浪的心情。减速比太大,一松油门就停,这时候“发动机”还没降下来。还有炮管俯仰机构和炮塔旋转机构还是换了吧。挺煞风景的

网友:
伟恒声组电调能集成到一块就好了,不是每台车都塞得下这么多东西

网友B:
lz那个电池是怎么回事?,热熔胶封死了?不太好吧?

网友C:
居然朔料波箱,越野不怕扫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朔料波箱,越野不怕扫齿啊。

金属的也有但是噪音实在是 。。。。
野外目前还没准备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那个电池是怎么回事?,热熔胶封死了?不太好吧?

哪里
那是寄过来的防震气泡膜
就是我们很喜欢捏的那种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喇叭我也在用 物美价廉  效果不错!

请问喇叭是什么型号,我也去淘两个)

网友D:
这底盘是怎么加固的啊。炮塔的线怎么整??我的线感觉好乱。可能是我舵机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底盘是怎么加固的啊。炮塔的线怎么整??我的线感觉好乱。可能是我舵机用的多

3mm铝板直接转孔上螺丝螺母啊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A:
这款喇叭我也在用 物美价廉  效果不错!

能不能发个哪里卖这种喇叭的连接?谢谢!

另外,这个喇叭是直接接在hl的板子上就行了吗?

网友:
被炮塔转向声雷倒了,没注意看,还以为家里水烧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喇叭我也在用 物美价廉  效果不错!

请问这个是超薄强磁喇叭8Ω0.5W
尺寸:Φ40mmX5mm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