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剑三1540与2860

楼主(2013-09-11):
选
电机
不知道应该选择1540还是豹子的2860 前者1200w 后者1300w笼统的来说哪个比较好

网友A:
这两款中选的话建议腾翔的

网友B:
极速差不多,但加速性前者更好。

网友C:
区别不大~随心选

网友D:
有1540不用 用2860?.... 基于1540比较有型,首选1540..

网友E:
只知道1540比较耗电(不过是还可以接受的地步),豹子听说是属高转的,所以,mono就不关它事了,找他玩CAT吧,国外个个冲140KM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